蝴蝶450

楼主(2014-11-05):
硬挂的山狗。。
看着蛋疼。。连夜改加云台,改天测试效果

网友:
這樣就不會拍到槳了

网友:
楼主,我也是蝴蝶450,硬挂狗头,完全不行,不知道是机子的问题还是硬挂的问题,期待你的坐台改造!

网友A:
这个是不是三百多的云台,感觉如何

网友B:
几个问题

1. 蝴蝶也有450的机架?
2. 再次的云台都比硬挂稳 这点毋庸置疑 不过你为什么要把好端端的云台掰弯捏
3. 你这样云台重心非常靠前 怕云台会发生上下共振啊 实际效果如何?

网友C:
楼主桨没有做平衡吧,在nb的云台也没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不是三百多的云台,感觉如何

就是300多的那个,我收的二手的,之前在阿福机架上试的,有点果冻,不知道是不是机架太软造成的,这次换成碳纤的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几个问题

1. 蝴蝶也有450的机架?

1.X宝搜一下蝴蝶机架就有的。。
2.这个机架脚架较短,不掰弯挂上去会碰到地面。话说为了掰这个,掰的我泪流满面。。
3.是有点靠前,压一下云台还可以回弹几次呢,我也担心会不会放大震动。待我试试实际使用效果。

网友:
好漂亮的小四轴,改的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桨没有做平衡吧,在nb的云台也没用啊

看着网上的将平衡器本身也不平衡,也就懒得搞了。

网友C:
那无解啊,果冻问题是小,飞控被震傻了炸鸡损失就大了,

网友:
桨平衡真心不用 我的桨狗啃一样 加了云台就超稳

网友:
这样挂有果冻吗

网友D:
请问楼主山狗大概什么价位?我看淘宝上价格参次不齐  不知道怎么买

网友:
寨版 XA Xcope?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楼主山狗大概什么价位?我看淘宝上价格参次不齐  不知道怎么买

我也不是很了解裸机360左右吧 我加了个16G卡429

楼主:
一开始我以为LS是正版,看到Xcope才明白 。。LS是山寨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无解啊,果冻问题是小,飞控被震傻了炸鸡损失就大了,

我用的APM,,机架空间太小 减震板放不下,,我只垫了个双面泡沫胶

网友:
上点减震部位的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