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证一下这个电流传感器的说法!!!

楼主(2014-11-05):
淘宝上有一种不带UBEC的电流传感器,但文字说明里面有一处不解!!!

APM上的JP1是要在输出端用电调内置UBEC给飞控供电时才短接,,用带UBEC的电流传感器给飞控供电的时候必须把JP1给拔掉来屏蔽掉电调供电

但按照淘宝上这个不带UBEC的电流传感器的文字说明上,既不带UBEC(也就是电流传感器不能给飞控供电),也不要短接JP1(也就是不要电调给飞控供电),特来求证这个文字说明是笔误呢?还是另有说法???

有得人可能要说问卖家了!但大家都知道,有些卖家是一问三不知的!所以,请大侠们帮分析一下!

网友:
直接接两天信号加地线行不行,不用UBEC供电的话

楼主:
LS的,你完全没搞懂我说的什么啊!

网友:
不短接飞控哪来的电

网友:
是说明电流传感器不带ubec需要由电调供电。

网友:
没看到楼主说的啥

网友:
卖家笔误!鉴证完毕!

网友:
TB上这种情况很多,让人一头雾水,所以最好选带5V供电的,以免烧了板子。

网友:
笔误,不短接JP1,用电调供电,APM是不工作的。

楼主:
好的  谢谢ls的朋友,我心里有谱了

网友A:
卖家没错,由接收供电,不用接jp1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卖家没错,由接收供电,不用接jp1

这样说也成立 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