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900怎么挂上X-CAM140云台呀··间距不同

楼主(2014-11-05):
S900的管子间距是125mm
外八出来是155mm 可是没办法固定管子···
云台
是间距155mm的··汗呀··
到最后还是在折腾····

网友A:
3D打印转接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3D打印转接件
那就是说还是要自己画图刻板子咯······还想买现成的·····

网友B:
看某宝云台有S900 挂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