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科普旋翼受力问题

楼主(2014-11-05):
用俗话说就是,就那么几个薄薄的金属片子,能把飞机吊起来吗,怎么不会弯掉,断掉。早期的直升机用的是木质旋翼,够牢固吗,求大神科普一下旋翼受力的知识,小弟在这里谢谢您了

网友:
力矩是均匀分布在大桨的各个位置的,高速旋转也能把桨甩直了,即使大桨不是很硬。把它理解为一个大圆盘在提供升力这样说对吗

网友A:
楼上正解,旋翼虽然比较软容易变形,但离心力很大一直是甩直的状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上正解,旋翼虽然比较软容易变形,但离心力很大一直是甩直的状态……

打个比方。lz躺在地上,然后拉着lz的脚原地360转。转的越快,lz甩的越直。

网友:
真直升机的旋翼是能上下小角度转动的铰链结构,飞行中旋翼只靠离心力甩平,严格说不是平的,是向上有个小角度,主轴受到的向上的力其实是各旋翼延水平向外偏上方向拉力合成的向上的力……而不是靠旋翼向上“抬起”的力……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打个比方。lz躺在地上,然后拉着lz的脚原地360转。转的越快,lz甩的越直。

这个比喻太暴力了

网友C:
有人计算过450大桨的离心力可达200kg,本人也计算过没有这么大(计算过间较远现在记不清了),但80-100kg还是有的。所以直机大桨受向上的弯曲力远远小于离心力,实际上大桨飞行时受的弯曲力是可以忽略不计的。

楼主:
谢谢大家科普,我还是没有解渴,比如28寸的碳纤固定翼桨,最大承受拉力是多大呢,螺距9寸,不计转速的情况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打个比方。lz躺在地上,然后拉着lz的脚原地360转。转的越快,lz甩的越直。

可是我甩的在直,也没有升力啊

网友:
靠旋翼切割空气,空气在桨翼上下流过而因为流动速度不一样造成气压差,产生向上的浮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是我甩的在直,也没有升力啊

用正螺距的时候,桨产生升力,桨收到向上的力量,桨想要向上弯,而离心力会把桨甩直,克服桨向上弯的趋势

楼主:
我明白怎么表达了,就是比如说旋翼要产生100公斤的升力,这100公斤都分布在旋翼的哪些部位,这些部位怎么受力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明白怎么表达了,就是比如说旋翼要产生100公斤的升力,这100公斤都分布在旋翼的哪些部位,这些部位怎么受 ...

直升机旋翼一般从根部到桨尖的螺距是一致的(桨是直的),螺距不变情况下,速度越高产生的升力越大,所以主桨旋转外缘的升力大,越接近桨根升力就减少,桨根处升力最小……
而固定翼桨一般从根部到桨尖是变距的,桨根处螺距大,桨尖处螺距小,而桨跟处速度低,桨尖处速度高,这样一来桨跟到桨尖的升力是较平均分布的……这样的结构效率较高,但不是变距(这里变距是指桨叶角度能转动)结构,升力只能靠转速变化控制,所以控制起来没有那么灵敏,转速变化相对需要更多的时间,这种桨多用于固定翼还有玩具直升机……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有人计算过450大桨的离心力可达200kg,本人也计算过没有这么大(计算过间较远现在记不清了),但80-100kg还 ...

听起来有点可怕100公斤!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直升机旋翼一般从根部到桨尖的螺距是一致的(桨是直的),螺距不变情况下,速度越高产生的升力越大,所以 ...

楼主知识面很广!  一般真直升机大桨桨距尖小根大,主要是空气流动速度不同,而且还有前行后行之分,所以必须有摆振和挥舞装置!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楼主知识面很广!  一般真直升机大桨桨距尖小根大,主要是空气流动速度不同,而且还有前行后行之分,所以 ...

我这回答里的桨指的都是航模桨,航模直升机桨不是平直的吗(除了只玩航线的像真机)?如果模型直升机桨螺距也做成桨尖螺距小桨根螺距大,那就无法实现3d带负螺距的那么多动作了是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我这回答里的桨指的都是航模桨,航模直升机桨不是平直的吗(除了只玩航线的像真机)?如果模型直升机桨螺 ...

我知道啊   所以我并没有反驳你的说法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知道啊   所以我并没有反驳你的说法啊

嗯嗯……不过也是我上面的回答没有特别注明是航模的,容易让其他人误解~多谢补充~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听起来有点可怕100公斤!

M2的12.9级螺丝的抗拉强度是1200Mpa,计算出其最大抗拉为161kg,能桨M2的螺丝拉断其拉力要大于161公斤才行,从这一点可以看出桨的离心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人计算过450大桨的离心力可达200kg,本人也计算过没有这么大(计算过间较远现在记不清了),但80-100kg还 ...

想请教一下将军离心力100kg是大概多少转速下算出来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M2的12.9级螺丝的抗拉强度是1200Mpa,计算出其最大抗拉为161kg,能桨M2的螺丝拉断其拉力要大于161公斤才 ...

又长见识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