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刷磨损是浮云,断线才是真相

楼主(2014-11-05):
V922的电机用了2个月没劲了,估计碳刷寿命到了,于是换了一个新电机,效果立显。但没想到新电机用的时间不长也变得无力了,电池电压稍低就飞不起来,很不解。今天仔细研究了新旧2个电机。
拆开后盖看电刷,旧电机基本磨光,只剩一点薄层,但新电机电刷依然很厚,换向器全都很好,别的也没什么异样。接下来用1v电压驱动,用手捏住动力轴,让电机一相一相的移动,观察每相的堵转电流,这时候就看出问题了,有一相电流明显要小(1A多,其他2个2A多)。再次打开电机,仔细观察绕组和焊点,终于发现一个焊点后面的漆包线断开了,因为在焊点后面不用镊子拨拉根本看不出,而且新旧电机是同样的问题!

所以说旧电机没劲的关键不在于碳刷磨损,还剩的一点薄层碳刷其实还能用一段时间。事实证明的确如此,修复之后旧电机动力大增。
结论:对于这两个电机来说,其实是炸坏的。

网友:
如果能有照片看看就好了

网友A:
有刷电机还有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刷电机还有相。。。?

你out了吧,哈哈

网友A:
不是正负么。。。交流电才有相之说啊

网友B:
其实是电机过热,融化了焊锡,我的电机用酒精冷却,几百电不换电机

网友:
学习了,我的尾电机都是炸机把电线炸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刷电机还有相。。。?

呵呵,希望你能理解我说的一相是120度机械角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是电机过热,融化了焊锡,我的电机用酒精冷却,几百电不换电机

我想应该不是,焊点都还是完整的,漆包线也在焊盘上绕圈的,断点在焊点之外。你大概是老手了,不怎么炸机。。。出去飞还带酒精,够强

网友:
果断换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希望你能理解我说的一相是120度机械角度。。。

。。。。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正负么。。。交流电才有相之说啊

开个玩笑啦

网友:
如果能上个图就好了。。。

网友:
还有一个断点:电线与底盖的出头处,皮在,但金属线已断。

楼主:
炸机什么怪事都有。我现在用的一个尾电机(716空心杯)炸机后经常变得非常紧,用手拨动感觉阻力很大,但是在电机某个位置敲打几下,又会恢复正常。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是正负么。。。交流电才有相之说啊

听说过换相器吧。。。初中物理讲过有刷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听说过换相器吧。。。初中物理讲过有刷电机。。。。

这和交流的相是两个概念。

楼主:
看了回帖觉得半桶水的人不少,至少不知道什么是电机的“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