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侠一下关于两个电调接一个接收器分控的问题

楼主(2014-11-05):
两个有刷电调 一个20A一个320A 的想用一个6通道接收机分开控制是否可以  怎样链接

网友A:
直接插接收机的两个通道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插接收机的两个通道就好了

会不会烧接受或者其他电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会不会烧接受或者其他电路

不会吧,大家都这么接

网友:
要看电调是否带EB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