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77尾竖翼炸坏了!!

楼主(2014-11-05):
刚买的977,尾翼炸坏了,除了换原装尾翼,还有什么好办法吗?担心换了也得很快炸坏,本人新手!!

网友:
最好换了吧,

楼主:
沾过了,又炸掉了,断的那一块找不到了

网友:
不装的话起飞降落 容易扫尾桨

网友:
这又不是关键部件,铁丝一根在尾管上绕一圈向下做个滑撬,或者一次性木筷一截固定在尾部,达到目的就行。

网友:
楼上的方法可行,但有个更简单的方法,直接找根塑料扎带,绑在尾电机上,然后把长的那一头剪一点就行了,最科学

网友:
截一段碳纤维方管用棉线绑在残缺的尾管上,再上点502基本炸不坏。

楼主:
楼上的方法不错,我试试

网友:
直接长牙签一根,垂直绑,上下出头!!

网友:
持家会过的人很多啊。

网友:
不影响飞行的,再次炸鸡一起换吧

网友:
用塑料片切一块出来,然后用棉线把它绑在方管上,滴上502

网友:
这好搞,棉线几圈加502ok

网友A:
扎带最方便了,便宜又好用,这么小的鸡不是大炸炸不坏尾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扎带最方便了,便宜又好用,这么小的鸡不是大炸炸不坏尾桨的

我是新手,在家联系悬停时炸的。。角度不好吧,炸几次就断了!

楼主:
昨晚把尾巴修好了,大家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