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碰到过这种问题吗?

楼主(2014-11-05):
一台Z2000云台,自检时三轴都是瞬间抽一下就停止运动,如果不理他,能抽到没电,无法通过自检。请教大楷是哪方面问题?谢谢!!

网友:
您好,正常云台自检时,是不会有抽动现象的。请检查您自检时,是否已经启动了云台增稳(即云台遥控器油门推到最大)
正常的操作步骤:
1、打开云台遥控器
2、给云台上电
3、云台自检:用手将相机沿着三个轴都各自选择至少一圈(360度),顺序和放心不限
4、用手将云台和相机摆正,云台遥控器的油门推到最大,云台启动增稳

楼主:
自检后, 推油启动增稳后三轴都是瞬间抽一下就停止运动,又重复抽动,停止时电机都没有力矩,也不会寻找水平位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检后, 推油启动增稳后三轴都是瞬间抽一下就停止运动,又重复抽动,停止时电机都没有力矩,也不会寻找水 ...

请直接联系我,QQ:1279658369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检后, 推油启动增稳后三轴都是瞬间抽一下就停止运动,又重复抽动,停止时电机都没有力矩,也不会寻找水 ...

你的云台零位需要重新校准了。

楼主:
都校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