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帖子,帖子里的回复是讲naza的智能方向控制

楼主(2014-11-05):
就是用很通俗的语言讲NAZA的智能方向控制
哪位还记得是在哪个帖子里呢
现在找不到了

我只记得回帖的那人头像是个中年人 背了个遥控器

网友A:
是不是这个回复?

我给你说说吧。我也是说明书看了N多遍也搞不明白,人家说明书太专业,可能是我们太笨。后来上机操作了一下,很快就明白了。
航线锁定:确认你站的方向和机子面向的南北方向不要变、GPS姿态、LED灯绿灯慢闪(搜到最多的星)、飞出20M、随意旋转机身方向(假设搞不清头尾了)、开关打到“航线锁定”(此时机身向前的方向就变成机头了)、你回拉升降舵,机子就会延与你垂直的方向回来。前后左右均是如此。如果它在你的左前方,就会回到你的左面(反之则反)。
返航点锁定:GPS姿态、LED灯绿灯慢闪(搜到最多的星)、飞出20M、随意旋转机身方向(假设搞不清头尾了)、开关打到“返航点锁定”,此时无论机子在你的什么方向,只要你一回拉升降舵,机子就会延斜线回到原起飞点(会有少许误差),你若横拉副翼,机子会围着你画一个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这个回复?

我给你说说吧。我也是说明书看了N多遍也搞不明白,人家说明书太专业,可能是我 ...

是啊 是哪个帖子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