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S900上预留的IMU位置是否是重心位置?

楼主(2014-11-05):
看到IMU的预留位置不在S900中心,我用WKM飞控,软件设置时的参数怎么设置啊?

网友A:
的确不在重心和中心,自己看视频和说明书啦,调参软件上有设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的确不在重心和中心,自己看视频和说明书啦,调参软件上有设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