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t板j10动力不足

楼主(2014-11-05):
如题,我用郎宇2450kv电机5.5寸桨飞翼展八十多的j10很吃力…应该怎么配置动力充足?

网友:
80翼展起码2212 KV1400带7-8寸桨,你那个配置带65的都有些吃力,电池还必须100克以下的才算能飞能翻的,

网友A:
看看桨放反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桨放反没

没有啊

网友:
换2216.2400kv电机,上6寸桨吧

网友:
桨换成6030~6040

网友B:
楼主,歼十kt的重心在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歼十kt的重心在哪的?

自己飞行中,自己找,每个机的重心不一样

网友B:
还是新手,飞行中自己找的话一下子就炸了,既然是同种机型重心位置大概都差不多的,我连大概范围都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新手,飞行中自己找的话一下子就炸了,既然是同种机型重心位置大概都差不多的,我连大概范围都不知道

先把重心设在电机前十公分处,飞的时候用微调往下拉,让它保持爬升状态,飞起来如果一直抬头就把微调往回调,调到中点能保持平行飞行就行,明白我的意思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把重心设在电机前十公分处,飞的时候用微调往下拉,让它保持爬升状态,飞起来如果一直抬头就把微调往回 ...

好。明白了,谢谢,还有我觉得两千多kv的电机应该要6*4桨,或6*3.5

网友C:
我猜测是电池放电量不足    什么牌子的电池~   是不是冒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猜测是电池放电量不足    什么牌子的电池~   是不是冒牌~

花牌,25c

网友C:
很有可能是假电池  你把BB响调到单片3.7报警     插着BB响推油  看看是不是跳压   如果上天就想就是电池的问题    如果不是那就排除电池的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有可能是假电池  你把BB响调到单片3.7报警     插着BB响推油  看看是不是跳压   如果上天就想就是电池 ...

我设的是3.6推油上天一会就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