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小白求助,关于电子设备发热问题------

楼主(2014-11-05):
请教电子设备发热问题,我的是MONO 1,电子设备是ETTI150A低压版+ETTI5200KV电机+2S电池,发热量大的夸张,慢跑30秒左右回来打开船盖能冒烟(水冷系统正常),里面都开锅了,线也融断了,是什么原因?有人怀疑是电机问题?但是用手转动桨无感觉有异样,之前提到了油门线性问题也已经解决,电机转动也比较正常,唯一不正常的就是一下水就像启动了低电压保护一样(这时电池有8V以上),油门提不上来,过几秒中又好了,然后又重复之前的现象,是设置问题?电机问题?电调问题?之前跑的杂牌125A就频频出现这种情况,线、插头融了好几次了,基本每次玩都融!后来在船友的建议下换了ETTI150,想不到问题还是没能解决!难道是电机的问题?电池问题?还是我的桨的问题?我跑的36桨,不算太大把???那应该从何下手?是否有必要换个电机试试?有没有朋友有闲置电机出售的?可以联系QQ775427482,求大师们支招!!感激不尽 数字数字数字

网友:
不懂,电机阻力大?电调坏了?

网友A:
第一,多大桨没说,第二水路畅通不畅通?

网友B:
冷却系统没问题的话应该是桨和电机KV不匹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多大桨没说,第二水路畅通不畅通?

水冷完全正常,跑的36奖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冷却系统没问题的话应该是桨和电机KV不匹配

5200KV   36奖,算不算不匹配?之前一直是这样跑

网友:
你之前都正常怎么会突然高温呢?一般电子设备没有问题,就检查轴系和水路,再就航姿正常吗?空泡多吗?

网友:
大多和桨有关,可能电机负荷大。

网友C:
可能电机有问题。
不过,首先要确认轴是否转得顺。其次是联轴器同心度高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能电机有问题。
不过,首先要确认轴是否转得顺。其次是联轴器同心度高不高。

手转感觉无异常。。。。但是我也感觉电机有问题,电机工作时有一种黑色粉尘喷出

网友D:
引用 楼主:
手转感觉无异常。。。。但是我也感觉电机有问题,电机工作时有一种黑色粉尘喷出

电机转子碰定子,黑色粉是定子从转子上磨下的碳粉。请检查电机轴承是否已损坏!请马上拆开电机检查,否则有炸转子危险!
结合你之前说的冒烟现象,有可能是转子磨破了电机内的漆包线,造成短路,电调才异常发热。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机转子碰定子,黑色粉是定子从转子上磨下的碳粉。请检查电机轴承是否已损坏!请马上拆开电机检查,否则 ...

早前发现电机轴承前后都坏了,已经换了,拆开后确实发现转子外边的黑色漆磨损比较严重,发现电机转动正常就没管他,如果真的是那里的磨损导致短路那应该如何解决?从新打一层绝缘漆?现在依然有黑色粉末飘出来,电机是报废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早前发现电机轴承前后都坏了,已经换了,拆开后确实发现转子外边的黑色漆磨损比较严重,发现电机转动正常 ...

拆开,用布粘酒精刷洗电机内部和转子表面,转子表面的不是黑漆,而是加强转子的碳纤丝,碳纤是导电的。
检查电机头、尾端定子上的铜线是否有磨破漆皮现象,如果有,建议换电机,这个真的不好修理。

网友:
吧散热管绕上设备

网友:
果断换电机
不然会坏更多东西
电机不要考虑修复了,线圈也许可以弄,但经历高温后转子应该已经退磁了,这时如果你只是把线圈修复,电机的效率仍然很低,这么高的KV,如果强行跑估计会烂更多东西。

网友:
可能是电机里面漆包线烧了后部分短路  造成的

网友:
你测量一下电机电阻撒

网友C:
你要空转电机看看是否正常。电机里面有可能锈蚀了。看看电机转动声音大不大。(注明:通电空转电机。)

网友:
建议 把电机电调一起送回厂家 检查 ,返修地址请加好友看短信 或者加QQ125162193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要空转电机看看是否正常。电机里面有可能锈蚀了。看看电机转动声音大不大。(注明:通电空转电机。)

我已经换了一只电机,跑了2次,泡了一次水,感觉声音大了,不知道是轴承问题还是什么问题?直接往里喷WD40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