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2+H3-3D遇到的鬼问题,请进来解惑

楼主(2014-11-05):
刚上的精灵2和H3-3D,调试一切顺利,起飞以后,发现云台明显在颤抖,感觉机架共振一样,摸机架,机架确实震动也蛮大的,我想玩了,这样拍出来的画面,肯定完蛋。
可是没想到的是,拍出来的画面,竟然看不出这样的抖动,画面稳定,连果冻都没有,怎么回这样的情况?
肉眼都能看到云台明显的在中频晃动,为啥视频一点都看不出来,很是奇怪。

我只能理解,H3-3D太牛了,补偿速度太快了,感觉就和在共振一样。

不知道大家是不是也这样?

网友:
低速有震动,高速可能就没了

网友:
减震球摆设啊

网友A:
应该是有自激,飞上去之后就没有了。我的也是这样,你没飞之前狗3的录像上伴音是不是有高频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有自激,飞上去之后就没有了。我的也是这样,你没飞之前狗3的录像上伴音是不是有高频声?

确实有噪音,滋滋啦啦的,不飞的时候不振,飞起来,悬停的时候,明显的震动,感觉共振一样。但是视频里面几乎不晃。

网友B:
你用的减震球太软太软了,是最软的那种黑色吧
换白色吧,这样的震动会把机器零件震散的,
画面放大看其实是有震动的,不是果冻

网友:
老生常谈,说不清道不明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的减震球太软太软了,是最软的那种黑色吧
换白色吧,这样的震动会把机器零件震散的,
画面放大看其实 ...

白色减震球,应该不算软咯!

网友:
有可能是减震球的问题吧!

网友C:
我用的是白色的减震球,但是放大画面后,左右两个边缘处有极其轻微的晃动,不知还要换哪种减震球?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的是白色的减震球,但是放大画面后,左右两个边缘处有极其轻微的晃动,不知还要换哪种减震球?

我的已经解决了,对焦更换两个黑色的40度的减震球,目前云台可以安静的工作了,画面很稳定,也没有果冻!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已经解决了,对焦更换两个黑色的40度的减震球,目前云台可以安静的工作了,画面很稳定,也没有果冻! ...

谢谢!配件包里有两组黑色的减震球,是不是上面有标注?

网友D:
有没有加抗干扰板?我加了抗干扰板就不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没有加抗干扰板?我加了抗干扰板就不震了

加了,其实不是云台的自激,是机架共振,换了两个减震球,避开共振频率,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