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斯九 射频芯片

楼主(2014-11-05):
2脚的RF IN。这块芯片是信号放大的吗? 请问大神具体是什么芯片?什么功能?

网友A:
是你画的不好还是原来就这样,最后的芯片没有电源供电?如果是这样就是滤波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你画的不好还是原来就这样,最后的芯片没有电源供电?如果是这样就是滤波器。

后面那个U13是低噪声放大器。我想知道U12是什么芯片。

网友:
同问,除了没失控保护,我用FS9地面拉距到过1.2km……注意是地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后面那个U13是低噪声放大器。我想知道U12是什么芯片。

无源元器件,可能是滤波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源元器件,可能是滤波器。

是射频放大器

网友A:
你见过那个放大器是不用电源就能工作的?你见过那种发射机丙类放大都不进行低通滤波直接输出的?(大功率的射频放大后面还有驻波功率自动检测控制;)要知道丙类放大器的谐波成分极为丰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见过那个放大器是不用电源就能工作的?你见过那种发射机丙类放大都不进行低通滤波直接输出的?(大功率 ...

1脚VCC,8脚RF_OUT接VCC作为上拉电压,2脚RF_IN。遥控器的发射端功率才多大,毫瓦级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1脚VCC,8脚RF_OUT接VCC作为上拉电压,2脚RF_IN。遥控器的发射端功率才多大,毫瓦级的。

不是问U12吗?

楼主:
俺看错了
U12是低噪声放大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