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炸鸡也不是坏事~

楼主(2014-11-05):
有一次降落猛了 滑撬断了一边,手边也没有备用件 灵机一动 把没断的那边给剪了(就是向上翘起的部分),然后脚架反过来装 没想到效果还不错 尾巴翘得更高,不装电池尾巴也不会挨地。整机看起来更加协调了~

网友:
炸炸更健康!经验更丰富!

网友A:
这脚架档次跟十字盘相差太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脚架档次跟十字盘相差太远

假如我和你说这个脚架是亚拓原厂的脚架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假如我和你说这个脚架是亚拓原厂的脚架呢

就算是logo,goblin,断了就都没档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算是logo,goblin,断了就都没档次了……

只是前面翘起来的部分断了 不影响整体强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假如我和你说这个脚架是亚拓原厂的脚架呢

网友:
怎么着都是损失

楼主:
为什么我用碳纤维的尾管震动超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我用碳纤维的尾管震动超大??

碳纤尾管有两种,一样薄点的是给轴传用的,我这种是厚一些的皮传专用的,不知道你用的是哪一种,还有震动跟太多东西有关,尾管只占很少很少一点点,碳纤管漂亮,优点也有一些(有时拆机维护时经常发现金属管正常使用都会变形),但性价比和实用性上确不如金属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