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WC怎么加GPS模块

楼主(2014-11-05):
            RT,新入手的GPS模块无法正常安装。            MWC使用的328P单片机,GPS是U BLOX NEO-6M,MWC I2C-GPS NAV导航板。连接没有问题,代码在CONFIG.H中,打开了I2C GPS和UBLOX两个选项,其他没修改。
            连上电脑之后,GUI中有不停增加的I2C ERROR,传感器数据全部乱套,请问是什么原因?            MWC与PC机通讯的波特率是在哪里修改,是在PC机的COM口属性还是MWC固件中,CONFIG中GPS模块又有个串口速率,这个又是什么,如果我代码中的速率和PC机COM口的速率设置的不一样会出问题吗?
            还有,现在GOOGLE上下不到导航板的固件了,哪位大侠可以发给我一份吗?1316888549@qq.com,这里先谢谢了。
            附图一张

   我用U-CENTER修改GPS的波特率和搜星频率,为什么断电数据就重置了啊,上传TXT的时候显示有错误。            TXT文档的数据只到CFG-USB,但是软件上传的时候多了2个CFG-CFG,是这个原因吗?如何解决?

网友:
我有QQ334102747 加我传给你

网友A:
还在玩MWC 啊
想当年 调了几个月 都没飞起过 浆多了20多只,!!
我算是受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在玩MWC 啊
想当年 调了几个月 都没飞起过 浆多了20多只,!!
我算是受够了

mwc还可以吧   默认参数就挺挺稳   加个GPS和超声波更好飞

网友:
你的GPS波特率得改 你看我的帖吧  按教程很快就好

网友A:
我是放弃了,玩APM,一次成功,调都没调,首飞成功!

网友:
MWC垃圾 趁早扔 早日换APM才是正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放弃了,玩APM,一次成功,调都没调,首飞成功!

          玩了这么久四轴,我也大概知道了常用几款飞控的好坏,现在的条件不允许我在原来的计划上做太多的变化.          具体请问下,APM飞控硬件跟MWC的兼容不?代码和飞控电路图还有GUI可以在网上下载到吗?

网友B:
328P的MWC只要打开I2C_GPS选项就可以了,其他不用选。
通讯速率和协议类型是I2C板的事,跟主控没啥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B:
328P的MWC只要打开I2C_GPS选项就可以了,其他不用选。
通讯速率和协议类型是I2C板的事,跟主控没啥关系。
...

//#define UBLOX这个选项也不用打开吗?还有GPS部分的波特率也不用打开?

楼主:
UBLOX NEO-6M GPS 蓝灯每秒闪烁3次,是表示已经与导航板成功通讯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玩了这么久四轴,我也大概知道了常用几款飞控的好坏,现在的条件不允许我在原来的计划上做太多 ...

APM飞控的 主控是用AVR2560芯片做控制的,端口资源多 性能稳定 有多个串口通信
用6M或6HGPS芯片直接与串口通信 刷新率达到6HZ

楼主:
附加一问,为什么我用u-center修改GPS的刷新频率后,断电后又恢复默认值了?我点了SEND保存,在CFG中间也勾选了退出保存当前配置的选项。

网友(2015-06-10):
楼主,问一下用u-center修改GPS的参数时GPS模块是通过导航板与电脑连接还是直接与电脑连接?谢谢!

网友(2016-02-03):
引用 网友C:

直接连,找四个公对公线,FTDI和GPS直接连接,不要中间那个PRO导航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