桌面CNC改3D打印机

楼主(2014-11-05):
3D打印已经很普及,按打印材质来主要有金属与塑胶两大类,而塑胶也分好几类 ,有传统的FDM,有光固化的等。
FDM的3D打印机,我个人认为其实就是工业中用的快 速成型的衍生发展出来的,DIY也比较容易,不过我已经DIY了一台微型的
CNC,(可浏览我的帖子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93398&extra=&page=1)这次就没打算再DIY整机,而是增加一些配件,让我的微型CNC也能打印3D产品。
如果你有D过雕刻机(或CNC)相信大概也知道其实雕刻机与3D打印机都有XYZ三轴,都走G代码,不同的是3D打印机多了
个素材的挤出机 E轴,当然雕刻机用MACH3控制,而3D打印机有专用的控制板可实现脱机打印,有温度控制的功能。不过目前主流的切片软件
都有针对MACH3的G代码输出,挤出机用A轴控制可直接使用也是很方便了(如Slic3r,cura ,repetier-host等都可直接输出MACH3的代码)
好吧说了一大堆,说白了就是加有个挤出机就可以把雕刻机(或CNC)改成3D打印机...
我是把挤出机直接装在cnc主轴上的,样子有点古怪。不用3D打印的时候随时可拆掉恢复CNC的功能
下面就分享一下我的过程
1 DIY挤出机(当然有市场上有现成的买,如果你想买那就可省略下面内容....)
        3D打印机(FDM)的重点零件其实就是挤出机,本于DIY的精神和花不起钱的现实我决定自己造一个
挤出机是我自己设计的(当然也是上网参考市场现有产品)其中有一些零部件是要购买的,如挤出轮,喷头,这都是比较难DIY的而且买也便宜。

2 要打印较大面积的东西的时候,容易有翘边的现象,这与材料的热胀冷缩有关,所以底板要有加热的功能
在3D打印机里称为-热床,有成品购买的由几十元到几百都有
我是自己用一块铝板加发热板加工的,建议用24V的安全一点

材料清单:
42 步进马达   1 个
挤出机体        1 套   扁铝铣床DIY
素材导管        1 个   不锈钢M6螺丝DIY
挤出机体与散热片连接管 1个 不锈钢M6螺丝DIY
696小轴承      1个
散热片           1个    铝棒车床DIY
喉管              1个     不锈钢M6螺丝DIY
挤出轮           1个      淘X 购买  14元
弹簧               1条 (要有有足够的弹力施加在挤出轮上,以防止挤出材料时打滑)
喷头0.4mm    1个 淘X 购买  6元
40mm 24V风扇    1个 淘X 购买
40W    24V发热管 1条 淘X 购买
温控器   1个
感温线   1条
杂七杂八.... 略

楼主:
过程.....
1 准备开工

完成了

楼主:
试机...

切片软件:repetier-host (slic3r 切片)

单层小花瓶

网友:
不错,看好你,占个位置围观

网友:
原来真的可以啊 他们说丝杠的走不了那么快 玩不成打印

楼主:
谢谢楼上回帖

改天再详细说说我的挤出机的内部结构...

网友:
这个真不错一机二用

网友A:
技术好 动手能力强

网友:
我的机机在设计时也想到了      要改成4轴   要能3D打印     只不过现在还3轴这边学习    为此买了USB4轴雕刻卡    6线步进    改3D打印时用1个线圈应该没问题

网友:
问个问题    3D打印头加热的地方为什么要装个风扇    那地方不是恒温的吗??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回帖!

发几张我的挤出机的原理图,顺便回答一下楼上兄弟关于散热风扇的问题。

网友B:
请教一般3d打印机移动的速度是多块的?f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一般3d打印机移动的速度是多块的?f值

一般切片软件默认的 打印值为40-60mm/s 即F2400-3600  填充值为60-80mm/s 即F3600-4800  但要根据打印的大小而定 ,可以更快(质量会下降)。打很小物体时软件也建议减低速度如20-30mm/s  当然打印机是用同步轮同步带驱动的 一般空走时最快都能达到150mm/s 即F9000 。而我的机器走的很慢,我是打印值20-30mm/s 填充40-50mm/s
其实机器快慢都能3D打印只是效率差距而已,这是我的个人见解如说错请包涵

楼主:
发一张整机的效果

楼主:
简单说一下软件
我用的是 repetier-host

我是3D打印的菜鸟,别见笑..

网友:
不错喔,记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