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老手关于视觉差的问题

楼主(2014-11-05):
我今天中午飞450有副翼,在侧飞悬停时,分不清楚飞机偏向于我这边还是离我远的那边,当时离地1米,一着急,错杆,飞机炸了。
请教老师们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万分感谢!

网友:
轻微动舵啊,不管偏向哪边它总会向那边有移动的趋势,分不清时候不用慌,判断明白再说,多练了就不会管这些细节了,一切都是随心所欲

网友A:
看飞机姿态不就好了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飞机姿态不就好了嘛?

看不清姿态才炸,固定翼能看清,直机离我稍远一点就看不清楚了。有办法吗?

网友:
多練習便可, 你怎樣控制機便會怎樣動, 練到很有信心, 你一動便預測到會怎樣飛, 基本上不須看得太清楚機身的形態.

网友B:
用航向锁定和返航点锁定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航向锁定和返航点锁定功能!

直机没这功能

网友:
要练神功心神合一··

网友:
估计飞的时候没带罩罩?多练吧,直机测飞时,对于侧面的偏移确实视觉“不敏感”。多练练会好的。

网友:
人鸡合一,人贱合一,天人合一……路还很长很长啊

网友:
三个字,飞少了

网友:
只能多练。

网友:
有时候就是有错觉!

网友:
头罩带着会好些

楼主:
感谢大家了,飞机刚修好,看来是练少了。以前固定翼也是这样,慢慢就有感觉了。万分感谢大家

网友:
一定要顺光飞,尽量避免逆光。光线要足。距离不要太远。状态不好不飞。看机身判断姿态,不看大桨。其它参考楼上

网友C:
如果离地面1米都分不清姿态,那就让飞机一定要动起来~

网友:
可以给飞机贴张贴纸,方便识别,但主要还是靠练。。。。

网友:
有时会出现瞬间错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