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轴玩新手,NAZA M LITE飞控 4轴飞不起来^^"

楼主(2014-11-05):
4轴机电装如下 :
NAZA M LITE *1 新购
XXD 2212/930KV *4
XXD SIMOK 红色30A电调*4
1047 8050蝴蝶桨
接收 FRSKY 7 兼容FUTABA
   FUTABA 14  设定在多轴 项目
锂电 老虎3S/2200/30C

上个月购入 NAZA M LITE飞控,周日装好试了一下,发现2个问题
1. 四轴起飞后会顺时钟慢慢自旋,重新上线调参,再试还是ㄧ样
2. 因为刚飞四轴也不敢飞高,起飞后1分多钟,感觉ㄧ直没力,催油门一直不能往上飞,再过不到
   1分钟,油门到100%四轴就停在地面   上,再也飞不起来了然后一直闪红灯

自我分析:
1. 是否电调需各别进行油门行程设定? 所以需拆下来11个设,共设4?
2. 4个电调上面的5V电源线是否须剪断? 也即NAZA自己的电源供电就好,不需4个电源再供电? 是否
   这样会影响飞控自身的判断?

以上请各位能帮忙想想办法,感谢...............

网友:
油门行程,拨片档位都要设置的,请参考入门视频

网友:
遥控校准了没有。而且电调要单独校准的。看泡泡老师的视频

网友:
飞控要放四轴的重心中间

网友:
LZ能上张JJ的照片吗?是还GPS前向不对,软件里X Y Z数值输错了?

楼主:
感谢大家的帮忙,根据各位的意见,也看了泡泡大师的视屏,电调行程各别进行设定,重心XYZ也重新设定,飞控也重装到重心位置了,也重新进行调参,
最后在上周日进行试飞,成功了

可以飞起来,不会再有顺时针自旋的问题

但是发现很耗电,不到4分钟就没电了,(2212/930KV, 3S/2200)
听说盘式电机会较省电,不知大家有什么建议,什么型号,可以飞久一些时间?

如上面第一页的配备共1008克(不含锂电),另外要再加上以下配置
土狗HD 58克
2轴云台 215克
倒车摄像头 55克
5.8G1W图传68克
锂电3S/2200*2 并联使用170*2=340克

如此一来总重量共1744克,另加线材少许,将近1.8KG
如此桨是必须换成1045蝴蝶桨,电流也将大增!
这样3S/2200-2个并联,能够飞到8分钟以上吗?
有经验的飞友们,请提供一下经验值,避免新手我走冤枉路了……

网友:
4分钟有点少了。你挂云台那些东西。就别想飞了。3s  4400电池,也就5-6分钟事情。太重了,电机吃力

网友:
长续航三大要素,低重,低kv,大桨。其中又会涉及到桨电等合理搭配,以提高力效。通俗点,解决方法是减重,换盘式,上大桨。(要换电机参考鸡鸡总重,大概算出每个轴所承受的力,再参考电机厂家参数选出最适合的电机),因此会带来的一系列连锁反应,换电调换机架换电池.......多轴是个坑,合理控制,选择适合自己的配置最重要。个人经验,不喜勿碰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