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帮助谢谢,由衷的感谢

楼主(2014-11-05):
   本人才开始飞4轴<kk飞控>炸过一次。换了支架后油门给一点都电机转速立马上升不受控制,如果是小油门打左右方向电机转速也不会上升,回位后转速不会降,要往回打点电机转速才会下降到正常。现在了烧写器不知道怎么用,恳请那个高手帮帮忙,让我的四轴梦不要在这坎上止步,由衷的谢谢那位高手能帮助我一下,QQ410043228

网友:
KK控没有自稳,不适合新人

网友:
我用kk已炸過2次,不用再花時間及金銭可改用QQ SUPER等開始學習,待技术及经验增加後再上吧、這是模型乐趣之一部份。

网友A:
重新用usbasp编程器刷写固件试试。可以看看我发的贴<自己做kk下 载器>里面有烧写方法,至于编程引脚可以下载mega128<没记错吧?>中文pdf,里面有引脚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新用usbasp编程器刷写固件试试。可以看看我发的贴里面有烧写方法,至于编程引脚可以下载mega128中文pdf, ...

  我试过半天还是整不来,有简单的方法吗?谢谢

网友:
你的USBASP编程器引脚定义里知道吗?知道的话就对应KK飞控的那个ISP接口插上。然后连电脑开PROGISP软件
首次使用,请按以下步骤执行:
1.下 载PROGISP1.67

2.运行PROGISP1.67:
(1)编程器接口选择:USBASP
                               USB
(2)选择芯片:          ATmega168
(3)熔丝位配置方式:见下图
(4)编程项目勾选:芯片擦除、编程FLASH、校验FLASH、编程熔丝,建议勾选空片检查、编程EEPROM、校验EEPROM
3.点选擦除选项

4.点选调入FLASH选项,选择*.HEX”固件后确定
PS:电调的油门行程校准做了吗?电调有故障吗?

5.最后点选自动选项。待进度条走完,KK固件烧写完毕。

6.断开USBASP与电脑的连接,断开USBASP与KK的链接。关闭PROGISP1.67。

如果这样还不行,说明主控芯片坏了,随便到个电子商城买一片168芯片后再随便到个家电修理铺要求其帮你更换芯片后重刷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