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PM解锁问题新手汇报

楼主(2014-11-05):
APM2.8单控 天地飞6A
昨天刚到货APM就折腾了一天,只设置了定高和自稳模式,用的是默认参数,感觉还是蛮稳的。下面说说装机的感受:
    1.MP软件要自己找,网上教程很多没有下载地址
    2.遥控器校准:很多人都是按网上的乱打一通,结果不小心打到四个角上,那么问题就来了。举个例子,比如油门正下最低值是1100,那么打到右下可能就是1088,反正就是要比正下值低。大家都知道APM解锁是要收到油门最低,方向右最高信号,所以就解不了锁?要么重新调,要么把微调调低,要么像我一样解锁就是:油门,方向都打到右下角(左手油门)
    3.相反问题。油门校准中的pitch就是前后杆动作是相反的。还有加速度界面的左右也是相反的。
    4.APM解锁后出现各种问题。一般都是飞行模式打错了。我就试过一次,定高模式解锁后,轻推油门没反应,必须推高油门电机才转。各位新手机油们,一定要检查自己的飞行模式再解锁。
以上就是我遇到的问题,不知道大家有没有
手机码字,排版丑,特意送上美女振楼给大家谢罪

网友:
我只是来看妹子的    问题楼下解答

网友A:
打到4个角导致油门最低数值有变化,没遇到过,都是一样的。

网友:
四个角不一样的,,你电位器也太差了。定高起飞也可以啊

网友:
妹子长得和贝儿好像

网友:
kan mei zi de

网友:
我好像只看到妹子

网友:
妹子看起來沒問題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到4个角导致油门最低数值有变化,没遇到过,都是一样的。

天地飞6A贫民新手控,当然不能和高端控比啦

网友:
只看到妹子

网友:
看了妹子 都忘了。。

网友:
油门中立是定高悬停,偏下是下降,偏上是上升,就是从定高切到手动时要注意下油门,电量足的时候会往上窜的

网友:
唉,大家都把实话说了,你们太直接了,那我就不说了。建议搜索泡泡叫兽的教程,论坛辅导班有他的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