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3后隔板

楼主(2014-11-05):
X3装了个后隔板,不知道有用没有。

不过这么个简单的零件也要71RMB,还是挺贵的。

如图:

X3后隔板

X3后隔板

网友:
贵,自制应该可以

网友A:
x3本来就重  还要加重  电池耗不起啊

网友:
成本也就几块钱

网友B:
引用 网友A:
x3本来就重  还要加重  电池耗不起啊

只要不是追求极致!这点重量可以忽略

网友:
加固机身,要知道尾舵机不轻的,炸到的话,侧板没有支撑容易坏。

网友:
不管他贵不贵,不管他重不重,反正看上去非常漂亮。。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要不是追求极致!这点重量可以忽略

只要不追求极致,这点强度貌似也可以忽略!
纯粹的折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