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R的陀螺仪智能用JR自己的遥控器吗???

楼主(2014-11-05):
  在网上看了一下TAGSmini的陀螺仪,,看 这布局 只能用DMSS试制的遥控系统???不兼容别家的遥控吗???还有  十字盘和锁尾必须要JR家的吗???

网友:
tagsmini本来就是集成了dmss接收的陀螺仪,不用jr的控怎么行。另外,斜盘跟陀螺好像没有必然关系;锁尾的话,用xbus系统可以用其它陀螺仪和尾舵机,当然你得有个支持xbus的控和接收。

网友A:
tagsmini 可以连接XG7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tagsmini 可以连接XG7么???

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