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组的F450不知道为什么就是飞不起来,E300动力

楼主(2014-11-05):
新组的F450不知道为什么就是飞不起来。

之前自己有组装过一套E300动力的F550六轴。并且成功飞起。

配置是:
NAZA LITE  +  GPS

E300动力 六轴

天地飞7
-------------------------------------------------------

但是后来炸过一次后,就不敢再飞了。
后来换了一套新的E300,今天飞的时候,发现GPS指南针校准成功后,不管怎么样都是一绿灯三红灯。无论在什么地方。是不是GPS有问题?(因为炸过一次)
起飞的时候定不住,不像以前还挺定的住,现在容易自己往前跑。要掰杆才拉回来。

-----------------------------------------------------------------------------------------

后来自己想再组一部小四轴练练手。
同样的配置买了一套NAZA不带GPS模块,E300动力4轴。山寨F450机架。天地飞7的信号模块。

按照X型四轴的模式来设置的。

我的机器装机图

黑色的螺旋是顺转的。银色的是逆转的。

现在的六轴和四轴用的都是同一个天地飞7的遥控器。只是两个飞行器上都装了一个信号模块。

飞控摆放的位置是朝着机头的。设置是没错的。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油门抬到底。螺旋桨加速旋转,就是飞不起来,感觉像是要离地。但是还是不动。请教到底是怎么回事?

网友A:
看看,电转向是否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电转向是否对

电机转向没有问题,M1是逆转,M2是顺转。M3是逆转 M4是顺转。是根据NAZA LITE说明书上面的X模式来定的

网友A:
你有2套飞控,可以对调测试看看啊

网友B:
做了油门行程了吗?电池多大的

网友:
进调参里面看一下就知道了,我怀疑遥控器也没校准

网友C:
楼上正解  电调 行程校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上正解  电调 行程校准

遥控器没有校准有可能,但dji自己家电调不用校准油门。。。

网友B:
额,刚查了大疆的说明书,倒是不用校准电调的
那试试遥控的校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有2套飞控,可以对调测试看看啊

这个可以,主要是怕拆来拆去不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额,刚查了大疆的说明书,倒是不用校准电调的
那试试遥控的校准

嗯 油门还有前后左右通道在NAZA参调软件里都测试出来反应都是好好的。我就奇了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了油门行程了吗?电池多大的

电池是5200MAH的,3S的

网友D:
调参软件所有控制通道做一遍矫正

网友:
按你这描述,不应该啊,有没有小点的电池,比如2200的,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调参软件所有控制通道做一遍矫正

我明天再试试,不行我再录视频给各位大大看下

网友:
电调的问题???对照电脑上的螺旋桨的转动方向重新再调整下

楼主:
昨天论坛搜索了一下F550 偏的问题,后来发现 貌似是因为炸鸡导致的陶瓷天线坏掉。于是拆开一看,哎。它碎我的心也碎

看了论坛大神的帖子,X宝果断购置自己换。GPS在来的路上。

关于F550的问题算是得到一个解决了。

接下来依旧是450无法起飞的问题。

楼主:
E300的动力。9443的浆

网友:
450整机连电池的重量多少

网友:
怀疑一点,推油门,电机狂转,但是就不升空的话,有可能动力不足,或者重量太重

网友:
另外建议试试1045或者1038的桨

网友:
换个2200电池试试?

网友E:
你用电调插在接收器上,推油看看能不能飞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用电调插在接收器上,推油看看能不能飞起来。

嗯 接线正常。但是这个使劲拉油门都拉不起,总感觉有点飞不上去的样子,起落架稍微有点动,就是飞不起了。拉到油门最高也是。另外我摸了一下四个电机和电调都发热了。没飞起来只是拉油门就热了。我六个轴的飞到了楼顶转了一圈下来还是冷的。是不是有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 接线正常。但是这个使劲拉油门都拉不起,总感觉有点飞不上去的样子,起落架稍微有点动,就是飞不起了 ...

你的没问题,6轴说明你的电机,没在100%不会高温的,凉的是好的,你加我qq156590053
我给你看看这个配置,

网友(2015-01-13):
引用 楼主:
昨天论坛搜索了一下F550 偏的问题,后来发现 貌似是因为炸鸡导致的陶瓷天线坏掉。于是拆开一看,哎。它碎 ...

这个简单,GPS烂,买6块钱会拉焊接换一个就好了

网友:
电调中位是否跟NAZA匹配说明书上,有电调和NAZA 匹配的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