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导EME55cc汽油发动机的问题

楼主(2014-11-05):
  新入一台二手EME55cc发动机,不知道点火器上的三根线怎样接?求高手指导。

网友A:
红色接电源,黑色一个是转速信号可以空着,一个接发动机探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红色接电源,黑色一个是转速信号可以空着,一个接发动机探头。

谢,,模友的指导。

网友:
一根电源、一根接发动机的霍尔传感器、一根接转速表(可以不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