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个nazagps模块是不是坏了?

楼主(2014-11-05):
之前一直用naza lite +gps飞f450,挺好的,最近弄了个f550就把lite装到f550上了,可自从装上gps搜星就比原来慢,基本上led就是三红一绿的闪,偶尔可以搜到星,现在完全搜不到星了,是不是我又要花银子买gps模块了呀

网友A:
我的不到二十S就全绿色的,但要飞行两三分钟才能稳定

网友B:
接線都沒問題的話!
如果摔過機!最好檢查下陶瓷天線是否裂了!
都無異常送修吧!

网友C:
你是不是有图传再GPS旁边干扰到它了???拆了图传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是不是有图传再GPS旁边干扰到它了???拆了图传试试

我已经拔掉图传电源还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線都沒問題的話!
如果摔過機!最好檢查下陶瓷天線是否裂了!
都無異常送修吧!

炸过机,估计是模块摔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不到二十S就全绿色的,但要飞行两三分钟才能稳定

我等了十分钟还是三红一绿的,唉

楼主:
看来是摔坏了,开始时时好时坏,现在干脆搜不到星,我还是送修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等了十分钟还是三红一绿的,唉

天线坏了

网友D:
楼主你好!建议返厂检测

楼主:
怎么返厂检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好!建议返厂检测

我在大江技术支持网页留言一直没回复啊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在大江技术支持网页留言一直没回复啊

不用返厂的,返厂要你更换,要800多。直接自己打开上网买个25*25*2的陶瓷GPS天线,焊下原来的换回去就可以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不用返厂的,返厂要你更换,要800多。直接自己打开上网买个25*25*2的陶瓷GPS天线,焊下原来的换回去就可 ...

听他的没错,这个都要寄去大疆你就哭吧。淘宝去买一个5元,拿去当地修手机的师傅给你换上就好了。

楼主:
谢谢楼上的两位高手指教,我换个陶瓷天线试试先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的两位高手指教,我换个陶瓷天线试试先

我的摔裂,返厂DJI免费更换,不取一文,连返回的运费都代付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听他的没错,这个都要寄去大疆你就哭吧。淘宝去买一个5元,拿去当地修手机的师傅给你换上就好了。

大疆的维修费用简直牛B,我399元的naza lite返厂维修,居然维修费用为566元,我以为搞错了,再三确定就是566元,最后直接报废处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大疆的维修费用简直牛B,我399元的naza lite返厂维修,居然维修费用为566元,我以为搞错了,再三确定就是 ...

落水精灵一我自己清理换了四个电调后启动最大油门只能悬停不能再大了,USB接电脑提示电压低,发回大疆说不值得修了,要贴2000换个新的。不愿意退回后我一检查,连上盖都没有拆过,最后还是自己在淘宝买了中心板换上就好了。这就是大疆售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