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飞越650 悟空飞控 基础感度设置在多少比较合适呢

楼主(2014-11-05):
1.飞越650机架+悟空飞控+朗宇X4108 380kv值+好盈铂金40A电调
总重1800g
2.加 蝉思HD—3D云台 狗三相机 后重2240g

之前没加云台和相机时感度设置为,如图

加云台和相机后四轴一点都稳不住了,在姿态模式起飞时  刚离地10S还能稳住 过一会就稳不住了 晃得厉害

感觉是因为我感度没有调好 但是不太清楚应该怎么调

网友A:
你的感度確實低了!我也是飛越650但電機為720kv
提供我的感度供您參考下!但實際您還需要修改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感度確實低了!我也是飛越650但電機為720kv
提供我的感度供您參考下!但實際您還需要修改下

好的 非常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感度確實低了!我也是飛越650但電機為720kv
提供我的感度供您參考下!但實際您還需要修改下

另问 感度太低 飞行器在飞行时会出现什么状况 我的是没挂云台和相机时一开始很稳后来就不稳了  挂载之后就更不行了
另问 我的为什么无法进行指南针校准 无论怎么切换飞行模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另问 感度太低 飞行器在飞行时会出现什么状况 我的是没挂云台和相机时一开始很稳后来就不稳了  挂载之后 ...

你看到我垂直感度了嗎?負重越大需加大!不然會越飛越低!姿態過低反應會變遲鈍!不好控制!

网友B:
和我的T-630有的一比,重量差不多,你的飞控和云台比我的好,机架不同,大小也差不多,我的电机比你的好,稳定性不知道你的如何?对比见我的贴子~

网友:
1.航向角感度调低
2.换1447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和我的T-630有的一比,重量差不多,你的飞控和云台比我的好,机架不同,大小也差不多,我的电机比你的 ...

没找到您的哪一个贴子啊  可以麻烦发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和我的T-630有的一比,重量差不多,你的飞控和云台比我的好,机架不同,大小也差不多,我的电机比你的 ...

发一下链接可以吗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