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致的有副翼头,就是螺距方向错了

楼主(2014-11-05):
新装的250有副翼头,玩过的看看我这是哪里有错误,现在是十字盘向下才是正螺距

网友:
感觉亚拓250比450精致,就是金鱼不好调!

网友:
两个桨夹对调球头扣

网友:
  对调一下~

网友:
有副翼桨夹摇臂在桨夹旋转方向的后侧

网友A:
楼主自己看吧。

网友:
日子框跷跷板装反了。。。

网友B:
日子框里的平衡座是上下反了,正过来,大桨夹再反过来就好了~

楼主:
桨夹是efl的,和se的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自己看吧。

你的主轴用着是不是感觉有些短,螺距是够用了,但是最大最小螺距时打舵十字盘受限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日子框里的平衡座是上下反了,正过来,大桨夹再反过来就好了~

还是你表达的清楚

网友:
引用 楼主:
桨夹是efl的,和se的不一样

难怪这么长。。。。。
桨夹反了。。。。

网友:
这头我还有两个,都闲置了,还是无副翼好飞,250太小了,有副翼头很容易出现各种问题

网友C:
其实螺距的方向没有错误只说。
有的飞机设计十字盘向上为+螺距,向下为-螺距。
但有的设计就是十字盘向上为-螺距,向下为+螺距。比如华科尔的d02,以及jr的e6
你只要在十字盘混控里设置pit方向达到你想要的效果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其实螺距的方向没有错误只说。
有的飞机设计十字盘向上为+螺距,向下为-螺距。
但有的设计就是十字盘 ...

意见相同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其实螺距的方向没有错误只说。
有的飞机设计十字盘向上为+螺距,向下为-螺距。
但有的设计就是十字盘 ...

但是Delta值就反了(正负Delta还是有点区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但是Delta值就反了(正负Delta还是有点区别的。。。)

这个值是什么意义?会有什么影响。现在我是推油门让十字盘向下,会影响飞行吗?是我的桨夹不行

网友B:
有副翼是舵机力通过杠杆传递,力矩反了是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