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新手求各位大神相助!!!===已解決

楼主(2014-11-05):
入了一个pixhawk的飞控,在坛里潜水多时,看了多次泡泡大神及山东华硕大神的视频,手把手的设定、调整,原以为一切妥当了,要试飞一下,结果油门拉到底了,JJ还是动也不动,听电机声音像是转速没起来,不过打pitchroll杆,电机有转速拉高的声音。
回来后,6颗电机单独做了油门校准,遥控器也重做了校准,在室内又试了一下转速,发现在servo/motor out的数字只能上到12xx,检查了参数值,不知到底是哪边出错!希望各位大神能够相助!
电机:恒力4822 kv390
电调:乐天40A
遥控:D10

radio1~6

radio1~6

Motor

Motor

网友A:
遥控器校准做了吗?或者清除epp ROM,然后重新设定,校准再来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遥控器校准做了吗?或者清除epp ROM,然后重新设定,校准再来一次

油门行程、遥控器校准都重新做过了,油门行程校准完后,试推一几下油门,感觉动力很充沛、很正常,就是pix解锁后,推满油门,各电机只能到12xx!接着油门不松的情况下,好像有几颗的转速会慢慢拉起来。
清除epp rom是指控的吗?没做过,不会弄><

网友B:
重新写固件可解决,写固定翼再写多轴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新写固件可解决,写固定翼再写多轴最好。

感谢,待会来试一下!不过看来所有校准都要重新做了

网友A:
去到编程模式,setup, erase,就等于把飞控恢复原厂设置了,通常油门这个情况是因为厂家出厂的时候测试完没有恢复出厂设置。可以试试

网友:
有个参数限制了电机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到编程模式,setup, erase,就等于把飞控恢复原厂设置了,通常油门这个情况是因为厂家出厂的时候测试完 ...

感谢提供信息

楼主:
在我重新写入固件、校准后,油门已经可以正常了,感谢各位大神相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