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鲜出炉250穿越机,配合T14SG电压回传,有点小爽

楼主(2014-11-07):
新鲜出炉250穿越机,
机架:250PRO
飞控:CC3D
电机:MT2204
电调:12A
桨:5030. 6030
摄像头:700线+808二代
电池:2200 .2700
,安装后,感觉FPV还是要多练的,看着显示器,还是找不到感觉。

空机架

2200 592G

这个功能很方便,还能震动提醒。

都来了

都来了

楼主:
CC3D挺好飞,还比较稳定,就是不是很懂调参,还有就是没定高,飞习惯NAZA刚开始有点不习惯

网友A:
不錯 , 這個機架很輕, 而TS5823是最近買的嗎? 聽說最近的TS5823品質差了, 很易受干擾突然沒信號 , 小心測試其間不要飛太遠

网友B:
都是好东西呀,mt2204电机,拉你这600g的机子,操控性能怎样呀?除了遥控,电池外,你这套一共花了多少米呀?
你这套东西正是我看上的,正准备入手呢,给个参考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錯 , 這個機架很輕, 而TS5823是最近買的嗎? 聽說最近的TS5823品質差了, 很易受干擾突然沒信號 , 小心測試 ...

是最近买的。。。谢谢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是好东西呀,mt2204电机,拉你这600g的机子,操控性能怎样呀?除了遥控,电池外,你这套一共花了多少米呀 ...

还行,就是略重,动力还挺富余的,全套装备2200电池+5030螺旋桨 飞7分钟左右,不知道用1806会不会延长续航时间。改天买1806的来试试。全套:碳纤维机架 12A电调 2204电机 CC3D 碳纤6030桨是那个888的套装。其余的就是808 和摄像头,图传 天线,这些价格很透明了,其他的没什么了。千把块吧。

网友C:
要穿越最好还是用视频眼镜,过来人!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穿越最好还是用视频眼镜,过来人!

嗯,我现在用显示器看的,还飞不出不出那种只看显示器,就能感觉螺旋桨和物体之间距离的目测能力,可能真缺个眼镜,加上飞控也没调好,起飞会向右飘移动,要不停的修正方向。

网友D:
大哥我想问问你这遥控器和带回传的接收机分别多少钱。。。。

网友B:
鹰眼锐视用的那个版本,普通版?

楼主:
引用 网友B:
鹰眼锐视用的那个版本,普通版?

带DVR录像的那个。

网友:
知道了,谢谢
爽飞了,来分享下感受哦

网友:
用的什么摄像头?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我现在用显示器看的,还飞不出不出那种只看显示器,就能感觉螺旋桨和物体之间距离的目测能力,可能真 ...

只看显示器飛, 是要一段時間去練習才習慣 , 之後才用眼鏡吧 , 始終要練習好油門方向的反應及鏡頭的視角問題 !

网友:
楼主换1806后说一下续航变化

网友:
架子多重,续航多久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錯 , 這個機架很輕, 而TS5823是最近買的嗎? 聽說最近的TS5823品質差了, 很易受干擾突然沒信號 , 小心測試 ...

本來也打算掏.看了一下價格......還是換了別組

网友:
从设备到鸡鸡,都是高配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好象是是这家全套的动力,mt2204配qav250全碳: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1.w4004-93 ...

我是單買2204的動力套組.品質不錯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最近买的。。。谢谢提醒。

另外我所指的是TS5823這個圖傳.價格類似很亂.很怕品質不靠普.所以我買了Aomway

网友:
好东西。我也是这么配的。也是T14GS控 + QAV250。先加了山狗,但还是 想上视频眼镜。

网友:
2204貌似还是有点吃紧吧,2208会好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哥我想问问你这遥控器和带回传的接收机分别多少钱。。。。

双叶FUTABA T14SG全套带7008,带保修。买了几个月了,以前买3K多少忘记了 ,现在价格不清楚 ,TB大把自己查。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穿越最好还是用视频眼镜,过来人!

前辈,请问下现在视频眼镜有什么推荐?

网友:
我用的是美国视尊和Vuzix Wrap920/9000.

网友:
報告樓主:用EMax1806的飄過,配格氏1800ma電池飛8分鐘,3.78V降落

連1300ma電池580g,飛行時間6分鐘

連1300ma電池580g,飛行時間6分鐘

网友:
太重了吧!250碳纤机架1806带808用1500电池重量应该在430g-470g,可以飞10分钟。

重了惯性大,必须减重。尤其在高速过弯的时候尤其重要。

网友:
20樓師兄的連結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1.w4004-9319658345.6.HQ52iJ&id=41782841431

里面的文字描述,說明了此款機架未裝808#16時:机架  QAV250(纯碳,129g)
电机  银燕mt 2204  2300kv
电调  银燕 12A  simonk
桨    GF 6030/ 6045
电池  2200mha   25C  3s
图传  200mw  /400mw   5.8G
摄像  sony 700线 140°视角
接收机 天地飞7通
飞控   CC3D 黑色 直针版

总重量约 550g, 飞行时间约 10-12分

求29樓的師兄分享一下你的配置

网友F:
楼主桌子上的绿色垫子哪里买的,求关键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桌子上的绿色垫子哪里买的,求关键字。。。。谢谢

关键词 :切割垫板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键词 :切割垫板

找到了,谢谢哦

网友:
请问各位大师250穿越机架哪款好用?

网友G:
LZ   减震板上的录像的设备连接有没有  名字告诉我也行   谢谢了~

网友:
用过飓风2206,动力十分充沛,不知道银燕2204怎么样,有没有都用过的对比一下。
另外朗宇也出了个2204,效率好像比银燕这个高一些,有没有用过的弟兄

楼主:
引用 网友G:
LZ   减震板上的录像的设备连接有没有  名字告诉我也行   谢谢了~

“808 二代”,上T网一搜一箩筐

楼主:
减了点东西, 2200毫安时 设置11.0V报警,全套图传不带808 可以飞9分钟。电机散热很不错,连续悬停4电 还温温的 。

网友H:
楼主,为啥要接两个摄像头呢?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为啥要接两个摄像头呢?

怕808的图像传输会延迟吧,影响操作反应,而穿越通常是在相对狭小的空间飞的嘛,如果在大点空间飞的话,也可以接808就好的。个人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