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来一发kt纸飞机

楼主(2014-11-06):
标准版图纸放大1.5倍,动力配置还是上次用的那个2212kv1400,8060桨,1/3油门就能飞,飘到飞累不想飞。第一次上天忘了安装bb响,飞半天才想起来,下来安上显示12.1v又飞了将近15分钟,起风了,下来电压11.5
富斯9刷了er9x用的预设v尾混控,12通道反向,这个预设混控挺有意思,设好之后通电就报警,检查一下发现油门没有定义通道,必须手动指定上去,就算一开始都设定好了,只要一使用预设混控前面设定的通道信息就全没了

网友:
楼主能教一下FS-TH9X原来固件的混控设置吗?谢谢

网友:
这个不是V尾混控,这个是飞翼模式!

网友:
LZ给我邮箱发个标装版图纸可否?先谢了!QQ邮箱43687392@qq.com

网友:
最简单易做的飞机,就是从来没有做过

网友A:
等周末我的纸飞机调整好了,也发图上来骚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等周末我的纸飞机调整好了,也发图上来骚一下

祝爽飞

网友:
再多发几张图吧~

网友B:
那个是竹子吗?我觉得换成钢根符合上面的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是竹子吗?我觉得换成钢根符合上面的图!

那个杆是铁皮的,我也不知道干嘛用的,从库房里划拉出来的是个T字型的,我把这货压扁了粘飞机上了,上头还有锈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