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制作轻木机有一系列问题,自作会不断更新.......

楼主(2014-11-06):
因为自己第一次做飞机,而且还是轻木的,有些问题还是不懂!1,飞机的拉力轴线怎样校准?怎样确定拉力线是笔直的?如果拉线不在飞机轴线上飞行时会出现什么情况?2,机翼翼肋用的是2毫米青木片,总噶绝强度不够,怎样还可以在做加强?谁有轻木机的机翼图纸给分享下!机翼后缘梁用的4*4毫米轻木条,木条是直接粘在翼肋片后缘的,再装上蒙板加上副翼怕飞行时副翼飞出去,怎么处理加固机翼后缘?机翼中间梁用的是6*6毫米轻木条,买之前以为强度应该可以了,但买会来,感觉6*6轻木做中梁强度不是太好,担心空中折翼等问题!现在上下中梁之间用2毫米木片加强了,还可以怎样加强?3,平尾中间要开口使方向舵正常转向,那么就等于有两片平尾,这两片平尾怎样牢固连接?4,蒙皮用家用电吹风可以吗?不行只有拿公司机修的可调温电热风抢!5,机长1.2米,机翼1.4米,目前空机重量大概在600克左右(未完成重量),求配置!目前就想出这些问题,希望大家多提些宝贵建议或意见,有问题的地方还请各位前辈指出!

AG120

AG120

4*4轻木条

4*4轻木条

翼肋片看上去还是比较整齐的

翼肋片看上去还是比较整齐的

段木层板做的机身

段木层板做的机身

翼梁是6*6轻木条,感觉强度不够!

翼梁是6*6轻木条,感觉强度不够!

网友:
高手!期待后续

楼主:
客气了,后续会继续上传的!

网友:
这都算新手?我看是老手。

网友:
都中将了,你说什么手?

网友:
轻木机是对木质构架、蒙膜模型的称呼。轻木的一个特点是木材”节理“现象不明显,就是所用刀具足够锋利时,不会出现不规则”劈裂“现象;一些老外制作机翼前椽时直接用矩形截面的条料,之后用刀或刨再加工到准确翼型;这在用桐木时是很难做到的,桐木的”节理“会造成”劈裂“。
所谓轻木机以用轻木做翼肋较好,翼梁用松木较好,也可用炭片和桐木的复合材料更好。

网友:
木材的节理就是由树木年轮形成的,木材加工后的木纹,木纹不均匀时,教工刀具不锋利、或手法不当,就会造成”劈裂“,就是木材不按刀具的走向开裂,而在木纹强度低的地方开裂。

网友:
”教工刀具不锋利“打字失误。木纹不均匀时,或使用的刀具不够锋利、手法不当,会造成木材开裂。

网友:
手艺不错  期待飞行视频

网友:
翼肋用2mm轻木强度没问题的,后缘梁也问题不大.主梁最好换成松木的或者就在现在基础上加碳纤维,前缘梁照片看不清你怎么固定的,我常用的方法是翼肋前缘切V形槽用来固定前缘梁.暂时想到这么多

网友:
绝对的手工活

网友:
高手啊!羡慕啊!

网友:
电脑不错 其他还行!

网友:
我还以为是苹果的电脑呢 ,再一看是宏基的  晕!

网友:
图是自己画的吗楼主高手,学习。

网友:
飞越包包。

网友:
呵呵,手艺还挺精细的啊

网友:
弱弱问一下:都是用手工的?cad图纸好像家用打印机不能原图打印……

楼主:
bbwfp 鍙戣〃浜

网友A(2015-08-26):
不错,继续努力,学习中。。。

网友:
看来是烂尾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