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F9 向大神求救

楼主(2014-11-06):
今天拍了头追的模块,于是想先把ff9的模拟接口先做好,接口如图: 。当引出2和5的接口时(2是地线,5是正极)不小心擦了一下(短路了),遥控当时鸣了一下。然后指示灯变得昏暗,这时赶紧把开关关了,电池拔掉再插电开的时候,灯已经不亮了,估计是哪里烧,想请求大神帮我看是哪出了问题,这是刚拍的图片,好像没有烧黑的原件

网友:
电路板上应该有保险的,futaba一般用的保险二极管,你先拆开看看是哪个,再拍张清晰点的照片发上来让其他有ff9的模友帮你认

网友:
我自己做了开源头追,请问除了FUTABA这些这么贵的遥控,还有什么控支持单通道教练功能?没指示灯?自己加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