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F9控烧了,求助!!

楼主(2014-11-06):
今天拍了头追的模块,于是想先把ff9的模拟接口先做好,接口如图: 。当引出2和5的接口时(2是地线,5是正极)不小心擦了一下(短路了),遥控当时鸣了一下。然后指示灯变得昏暗,这时赶紧把开关关了,电池拔掉再插电开的时候,灯已经不亮了,估计是哪里烧,想请求大神指点指点,拜托了!这是刚拍的图片,好像没有烧黑的原件

网友:
控烧了。返厂

网友A:
先拆开看看有没有发黑烧糊的原件,先换了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拆开看看有没有发黑烧糊的原件,先换了再说!

看过了,找不到有烧黑的原件,中午再找找看

网友:
估计是单片机烧了,这个必须返厂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