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耻做回伸手党求250JJ的机臂图纸。或者250JJ机臂的某宝连接

楼主(2014-11-06):
想做架这样的JJ,但是自己做的机臂开孔不够准。导致机臂有点摇晃。我只会用PS。。。不会画图纸。

再上几张我的小四轴。我用的是6065的铝合金,好处是炸机力量大的时候只会变形弄直了还可以继续用。其他材料会直接断掉。

网友:
有卖的,我见过,类似qav的机臂,做不成x4!

网友A:
用铝板 太重了!

网友B:
首先你得有个盒子,尺寸量好,在PS里画出等比框框,平均分布各轴,孔位就出来了~~哪有这么麻烦
我自己画机架都是小件先到,孔位量好再来画架子,反相而行才能搞定

网友:
有创意才够味

网友C:
点击%5Bhttp://pinyin.cn/1uSnWD5VTtm%5D 查看这张图片。[访问验证码是:851360请妥善保管]
用碳纤板做成的220四轴。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你得有个盒子,尺寸量好,在PS里画出等比框框,平均分布各轴,孔位就出来了~~哪有这么麻烦
我 ...

可是我是手钻开出来的孔位不够准。上电机的孔还不错。但是连接机身的那两个孔不准。四个机臂位置有点歪。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铝板 太重了!

铝板的密度不大。只比碳纤维的大一点。我现在这个机架其实真的很轻。整机不带电池只比1500的3s电池重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碳纤板做成的220四轴。

你这个机机能给多点图片看看吗?让我参考参考。

网友:
用厚1.5mm碳纤维板,切100X15的方形条8根(每臂两根),切直径3mm圆4个做电机座。中心板用厚1mm玻纤板直径7.5mm圆两片,用小螺丝钉将机臂固定在中心板之间,电机座固定在机臂另一端。注意四个臂一定要互相垂直,电机座中心点与中心柞园心距离相等。电调安在机臂上方,并用明胶片即封照片的那种做弧形包于机臂上方,用801胶粘好。
致于电子器件的安装,你懂的。点击[http://pinyin.cn/1MS3iwdsbxi] 查看这张图片。[访问验证码是:609599请妥善保管]

网友D:
LZ这成品机架有多重?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这成品机架有多重?

没称,应该只有50+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