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风问题请教

楼主(2014-11-06):
小弟新手,用的是dji F450机架 E300动力 NAZA-lite。它能在几级风的环境下稳定飞行?

网友:
大风肯定不行

网友:
可以在【三级微风红旗展】的状态下飞,不可以在【四级地面飞纸片】的情况下放飞

网友:
抗风官方好像一直没说个明确数据,我的都是自己慢慢试出来了的

网友:
3级风有轻微摇摆式正常的,4级风及以上就低飞下吧,4级以上别飞了~提控回家可能性很大

楼主:
谢谢!前辈们的指导

网友:
你好!4级风

网友:
說明書上有寫!

网友:
注意,城市里觉得风小,到了郊外,到了天上风会大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