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早上吓出一身冷汗,飞前检查一定要仔细!

楼主(2014-11-06):
今天早上去飞X7,飞起来却发现飞机老是往左前方偏,感觉不对头,赶紧降落,结果就看到了介个。

升降舵已经从滑槽里面出来了有木有,顿时一身冷汗啊。
以前都是临飞的前一天晚上检查,看来以后起飞前也要仔仔细细地检查一遍啊。

话说,这个怎么会出来呢?它是怎么跑出来的?

网友A:
太湿了 滑出来了

网友:
插得多,松了

网友:
这地方都会滑出来????

网友B:
我也发现有这个问题,只是在调试的时候所以没有一身冷汗

网友:
哇塞。。。。。我勒个去。。。。。牛的一腿啊。。。。。

网友:
这怎么可能?难道被巨力撸过

网友:
够然够惊

网友:
安全第一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还好我有起飞离地前晃杆的习惯!

网友:
  嘻嘻、细心

网友:
真的要万无一失呀!

网友:
油方多了滑了出来哈哈哈哈

网友:
我昨晚检查飞机,也是这个地方出问题了,不过是滑丝了,又得想办法换个十字盘了

网友C:
确实如此——短了——搭配不合适。

滑板槽 明显位置 偏后,随便一个 升降舵 猛点,

都有可能“滑出来”哦

网友:
动作量太大!

网友:
这个还真吓人啊 不过地面打舵试一试 看看是不是 真的 短了

网友:
这么久了。听都没听说过。
LZ好RP!

网友:
洞大,杆小就容易滑出来!

网友:
这个是设计上有瑕疵呀!

网友:
满身毛病的东西也拿出来卖,真JB噁心

网友:
又短又细,罢工了

网友:
这个问题太严重了,大飞机出问题可是要人命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湿了 滑出来了

有点邪恶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发现有这个问题,只是在调试的时候所以没有一身冷汗

后来是怎么解决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确实如此——短了——搭配不合适。

滑板槽 明显位置 偏后,随便一个 升降舵 猛点,

但是设计的滑板槽就是这个位置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设计的滑板槽就是这个位置啊,

只能 你自己去 换个 长点的‘杆’。。。

网友:
引用 楼主:
后来是怎么解决的呢?

循环调小,导轨换新

网友:
着都可以,

网友D:
X7这个东西就是能够滑出来,不过那是要在舵机没有通电的情况下十字盘向前倾斜到极限的时候。当刚刚开始飞之前大桨还在桨托里拿出来的时候,很容易就滑出来

网友:
我好像感觉楼主的飞机的导向板装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X7这个东西就是能够滑出来,不过那是要在舵机没有通电的情况下十字盘向前倾斜到极限的时候。当刚刚开始飞之 ...

正解

网友E:
貌似缺口小的一端是靠十字盘,缺口大的一端靠尾巴吧,不会是楼主装反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貌似缺口小的一端是靠十字盘,缺口大的一端靠尾巴吧,不会是楼主装反了吧????

竟然有两个人这样说,我再仔细检查一下吧。

网友:
不过看着似乎没装反。。。。

网友:
这里装好了一般都 是出不来的..我有时想不拆那固定座那里还拆不出来呢

网友(2014-12-06):
把牙签丢了吧!换个又粗又长的就OK了

网友F:
换条长螺丝,再加颗轴承~

网友:
俯仰打到的最大的时候,杆子短了就会滑出来,设计缺陷。

网友(2015-09-06):
有没可能是你检修了忘安上?

网友(2015-10-17):
哇塞。。。。。我勒个去。。。。。牛的一腿啊。。。。。。

网友:
yt 550e经常会滑出来

楼主:
飞机没有拆过,可能是展开大桨的时候动作大了,滑出来了。诸位模友直升机在起飞前一定要慎之又慎,特别是大的直升机,出了问题不是开玩笑的。

网友G:
把滑轨前部的碳板)垂直部分锉掉1毫米,滑轨就向前倾斜了,必须这样改动

楼主(2016-01-06):
引用 网友G:
把滑轨前部的碳板)垂直部分锉掉1毫米,滑轨就向前倾斜了,必须这样改动

这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