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舵机怎么“回中”

楼主(2014-11-06):
请教一下
我把舵机通电“回中”,跟开控再通电的“回中”不是一个位置,ps.我控应该没有设置舵机位置反向。
正常的回中操作是不是,开控再回中?
那么不开控给舵机通电后舵机回的位置是什么位置?
谢谢。啦啦啦。。。。。

网友:
什么机机?

网友:
应该是开控舵机回中就好了 啊

网友A:
不开控舵机上电后位子不会变化
如果是接在接收机上,取决于接收机无信号时该通道的输出信号。每种接收机设计都不一样
真正回中,需要开控

网友:
舵机中点是指接收到1500us标准脉冲(遥控微调中点后会有偏离)时的位置,通电但没有开控,收不到脉冲当然就是随意的位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开控舵机上电后位子不会变化
如果是接在接收机上,取决于接收机无信号时该通道的输出信号。每种接收机设 ...

具体情况是这样的,开控后舵机在一个位置,不开控接通电源,第一次第二次位置不变,再接通几次就是另外一个位置,以后再接通扔保存这个位置不变。另外,接收机没对频是插上舵机也是这个位置。

楼主:
新手~kt板 银燕的舵机。。

网友B:
【舵机通电“回中”】概念很模糊,要回中就必须收到楼上所说的信号,如果只通电而没有信号,我上手的舵机都不会回中(所以没有通电回中这一说)。

根据楼主的描述猜测,应该属于通电且收到失控保护信号,那就要看你的失控保护是如何设置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舵机通电“回中”】概念很模糊,要回中就必须收到楼上所说的信号,如果只通电而没有信号,我上手的舵机都 ...

应改是,嗯嗯谢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