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LLA天冷歪脖 歪成这样我也是醉了

楼主(2014-11-06):
如题  云台春夏秋用着都挺好的   天一冷就不行了   因为视频接口坏过一次   自己拆开重新换了一个   看到云台感应姿态用的陀螺仪是MPU6050    查阅了些资料   这个陀螺仪温飘比较大   但陀螺仪内置温度传感器   我在想云台是不是可以自己根据陀螺仪温度传感器提供的数据自动修正
  昨天问XA客服   还是土办法   预热七八分钟    晚上回家泡脚的时候就把云台绑上水平球测试
    第一次通电左偏   一分多钟平了   三分多钟的时候慢慢右偏了   之后保持右偏  八分钟断电
    第二次通电左偏   一分钟左右平了    之后一直保持水平
    之后每次通电都是左偏    有一半的几率会保持左偏   一半的几率水平
    左偏的状态下用手把云台打到右边   云台回中时有一定几率会保持水平    但是云台保持水平的时候    把云台拨到左边    云台回中时有很大的几率会保持左偏   这个跟温度无关了吧  无解

网友A:
难怪发现很多传感器加了保温材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难怪发现很多传感器加了保温材料

这云台传感器附近还算比较宽   准备做导热或者保温处理    不知道哪种比较好呢

网友B:
XA的技术员是这么说的:“你好,外部温度与云台工作温度差异太大会引起倾斜,当两者温度达到平衡,则不会产生倾斜。必要时请预热..请务必不要错误的认识云台倾斜是产品问题。”

**居然有脸这么说,选了个廉价的有温飘的陀螺仪,然后说倾斜不是产品问题。我就想问问,是不是市面上所有的陀螺仪都跟XA家的一样倾斜。

楼主:
引用 网友B:
XA的技术员是这么说的:“你好,外部温度与云台工作温度差异太大会引起倾斜,当两者温度达到平衡,则不会产 ...

突然觉得飞越云台还挺皮实的   虽然丑了点

网友:
好棒的效果,看的我都快ing了。。。

网友:
出了吧,市面上多的是二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