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大神知道 130x 斜盘舵机的电机尺寸 或者 可以替换的电机?

楼主(2014-11-06):
表示无语,02s 斜盘细,锁尾还粗,130x锁尾电机也粗;

cp锁尾电机也粗,轴也粗;

有没有知道这个电机尺寸之类参数的老哥?

舵机状态很好,奈何电机挂了,一个电极应该磨掉了;

在此感谢魔友们关注;

网友A:
找过,没有,国外有无主板的servo维修配件,60多元RMB.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过,没有,国外有无主板的servo维修配件,60多元RMB.

我记得之前在哪看过,在论坛里有人说过 舵机换电机;

网友B:
130X有更好的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130X有更好的舵机

魔友是指 改传统舵机吧?

那种算不算好,自有公论;

网友C:
"表示无语,02s 斜盘细,锁尾还粗,130x锁尾电机也粗;"
说的啥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表示无语,02s 斜盘细,锁尾还粗,130x锁尾电机也粗;"
说的啥呀

网友D:
換原裝鉈機吧,別浪費金錢和時間

楼主:
引用 网友D:
換原裝鉈機吧,別浪費金錢和時間

魔友的这个选择,就是导致 很多人入魔,同样的机型同样的时间,投入的米 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