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买的银燕MT2204这样正常吗?已經解決

楼主(2014-11-06):
电调行程都调好了的,启动是同步的,感觉两个正时电机不是特别的顺滑。

这样正常?

银燕售后说给我处理,还在等回复

后来搞清楚了,其實電機沒問題,問題出在CC3D那個電機啟動設置上,但要设置启动时必须同步还是比较难,因为是手动设置的,但有相差点点也无所谓,大油门起飞后,软件会自我平衡,看飞起来没问题,也就不理会他了

网友:
电调刹车

网友:
      我昨天刚遇到这个问题,貌似是轴承受到径向力而引起的发卡现象,
把卡簧与轴承的铜套磨一下,厚度小于0.66mm就不卡了。
话说银燕设计不错但是品质做得再细一点就好了,不然会降低用户体验。

网友:
我也遇到类似的问题,有一个电机,启动涩,停的快。
校准,细调每个电机的启动pwm 啥的都做了,没用。
结果就是自动调参后,pitch 数值溢出。

网友:
正常,4楼情况属于中奖了
只要接上电调,不工作时电机涩滞都能拿手转桨感觉到,不一致的

网友:
另外检查一下看,银燕的电机,后轴有点长的,如果不小心安装不到位,会导致卡簧跟机臂中心孔摩擦到,就会有这个后果

网友:
我的F450也有一个银燕电机这种情况,会影响飞行吗?

网友A:
我的是两个反牙不顺滑,把铜片拿出来磨了几下ok了!!

网友:
刚入手银燕。。。。马克备查。。。。

网友:
看看是不是螺丝捅到电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是两个反牙不顺滑,把铜片拿出来磨了几下ok了!!

磨铜片哪个地方?我昨天吧两个电机拿下来了,用手转起来还是有点发涩。

网友:
引用 楼主:
磨铜片哪个地方?我昨天吧两个电机拿下来了,用手转起来还是有点发涩。

在电机屁股后面,卡簧和轴承之间

网友B:
手转起来有阻尼感对吧?拆掉卡簧打磨铜垫妥妥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转起来有阻尼感对吧?拆掉卡簧打磨铜垫妥妥解决。。。

卡簧和铜垫片都拿下来了,还是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卡簧和铜垫片都拿下来了,还是一样。。

那不会是轴承已经跪了吧。。。

网友C:
我也是又一个1806又这种问题,只能调参把电机启动值调高解决,回头我也试试你们说的这个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又一个1806又这种问题,只能调参把电机启动值调高解决,回头我也试试你们说的这个办法!

这应该是耗电的罪魁祸首,相同的配置和2200电池,重量也差不多,都设11.1V报警,别人能多我1-2分钟留空时间!!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应该是耗电的罪魁祸首,相同的配置和2200电池,重量也差不多,都设11.1V报警,别人能多我1-2分钟留空时 ...

耗电倒是其次,关键是问题根源到底是什么是什么。。。。。

网友:
我也是一个银燕2204电机有这个情况,但是飞起来只要没事就OK了,目前QAV250爽飞中

网友:
你  电机什么 螺旋桨   电调用的什么我 也想装一架

网友:
我的也是出现这种情况....也去磨磨看看有没有效果。

网友:
昨天把铜套取出来磨了一下,不过我还抹了些润滑脂,另外我发现电调和分电板正极位置有些脱焊,顺便一起解决了。也不知道到底是哪一种原因引起的,反正后来重新设置启动筏值感觉是比以前有所改善。

网友:
我的和楼主一样一样,1-3电机阻尼大,刚刚试飞,飞起来还ok,不知以后会不会有问题,银燕售后管这个嘛?
怎么刚巧是两个顺时针的呢

网友:
楼主是电调的问题1我的也是这样 油门校准后就同步了

网友:
看来是银燕正转的电机都这样,我的2204也是,但飞起来一点问题也没有,油门30%就可以悬停了!

网友D(2015-02-28):
最后怎样处理的?现在好了吗?

网友E:
mark,手机看不到视频,单看描述,我也是这样啊。两个反转电机,要大油快推(相对哈)才能启动。如果小油慢推,一旦进入咯嗒咯嗒的卡壳模式,就是再推大油,也不会正常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后怎样处理的?现在好了吗?

后来搞清楚了,其實電機沒問題,問題出在CC3D那個電機啟動設置上,但要设置启动时必须同步还是比较难,因为是手动设置的,但有相差点点也无所谓,大油门起飞后,软件会自我平衡,看飞起来没问题,也就不理会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mark,手机看不到视频,单看描述,我也是这样啊。两个反转电机,要大油快推(相对哈)才能启动。如果小油慢 ...

大油门起飞还是这样?这种情况你应该重新设置下油门行程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后来搞清楚了,其實電機沒問題,問題出在CC3D那個電機啟動設置上,但要设置启动时必须同步还是比较难,因 ...

哦,,,没事就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油门起飞还是这样?这种情况你应该重新设置下油门行程了。

就是,起不来就把油门收小,然后稍微快速的再推一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