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新手小白一步步制作平衡充,多图多制作全过程。大坑....(中篇)

楼主(2014-11-06):
菜鸟新手小白一步步制作平衡充,多图多制作全过程。大坑....(上篇)
接上
菜鸟新手小白一步步制作平衡充,多图多制作全过程。大坑....(中篇)
分三个三脚开关控制55555不知道接线

OK找到方法,调试
找二块PV板隔开

苦切不开,汗。。。。。上大菏

OK

现在开始焊接洞洞板做输出
大概看这图明白接线方法

大家不要笑我焊工呀,都有第一次的

搞好了前面还是有模有样哦

今天就到这吧,明天应该会完成的................待续

网友A:
还是想问楼主如何判断充满电?

网友B:
彻底搞DIY还是用覆铜板蚀刻吧,洞洞板做大电流不好搞。要不就使劲加粗……

网友C:
常用的s数估计就一两个,把2s~7s都做出来有点浪费,像5s这种电池估计一辈子都不会用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想问楼主如何判断充满电?

这是索尼相机充电器,都是充满自动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彻底搞DIY还是用覆铜板蚀刻吧,洞洞板做大电流不好搞。要不就使劲加粗……

1.5A的电流应该问题不大吧?刻板不知道搞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常用的s数估计就一两个,把2s~7s都做出来有点浪费,像5s这种电池估计一辈子都不会用到。

确实,其实我自己也没想太多,就是想怎么做得完面点。到时用了少了在去折腾吧

网友:
比B6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