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子星飞控能用地面站吗

楼主(2014-11-06):
双子星能用地面站吗?有没有用过的,如果可以,告诉我一下连接PC地面站需要要哪些设备

网友A:
当然能用了,只需要一个安卓系统的手机或者平板,然后再去零度官网上下个地面站软件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能用了,只需要一个安卓系统的手机或者平板,然后再去零度官网上下个地面站软件就可以了!

PC的行不行

网友B:
PC地面站也是可以连接飞控的,你可以选择用电脑的无线连接飞机的WIFI模块来连接飞控。如果你是台式机的话,你也可以用USB串口线来直接连接飞控。

楼主:
引用 网友B:
PC地面站也是可以连接飞控的,你可以选择用电脑的无线连接飞机的WIFI模块来连接飞控。如果你是台式机的 ...

手提电脑,还需要什么设备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提电脑,还需要什么设备

你去零度的官网上下载一个PC地面站软件。还有你的双子星飞控应该有WIFI模块吧。然后在笔记本电脑里面连接WIFI模块的无线。连上之后,打开地面站软件,在屏幕左上角的“文件”里面选择"打开WIFI...” 然后就可以连接上飞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