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半油门平飞时会慢慢抬头,要压杆才能平飞,是不是头 ...
飞机半油门平飞时会慢慢抬头,要压杆才能平飞,是不是头太轻

楼主(2014-11-06):
飞机半油门平飞时会慢慢抬头,要压杆才能平飞,是不是头太轻

网友A:
重心靠后或舵面没调好

网友B:
头轻 也有可能是拉拉线不对

网友C:
一般来说都是头轻了,拉力线的可能性很小

网友D:
微调下升降试试

网友E:
好像是吧!

网友F:
先看看装机有没有问题,然后调重心...

网友G:
先看升降是否水平。入门上单翼机型看看有没有做下拉,没有的话调拉力线。有的话就是重心靠后了。3d机型果断前移重心。

网友H:
起飞,头轻,,降落,,电池往前调,再起飞,,然后继续观察,,直到平衡为止~~~
拉力线对于我这个新手来说,,完全理解不了,,从来都不管,,飞不平就微调到飞平为止,,总能想办法调的平的。

网友I:
首先确定水平尾翼是否水平,是的话再查重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