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飞机教程 四 : 二战著名战机P-40像真纸模型飞机(编辑完善中)

楼主(2014-11-06):
纸飞机教程  四 : 二战著名战斗机P-40像真纸模型飞机

各位老师:本教程是我们以往纸飞机航空文化体验活动的总结,欢迎大家批评指正,一起研究,我们会不断完善,希望对新入行的航模辅导员有所启发。

纸飞机教程  一  : 简单的折纸飞机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99732&fromuid=15309

纸飞机教程  二 : 简单的剪纸飞机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99835&fromuid=15309

纸飞机教程  三 : 简易像真纸飞机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01928&fromuid=15309

纸飞机教程  四 : 二战著名战机P-40像真纸模型飞机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02647&fromuid=15309

纸飞机教程  五 : 中国歼-15重型舰载战斗机像真纸模型飞机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14210&fromuid=15309

说到二战著名战机P-40,就不得不提起闻名中外的“飞虎队”和陈纳德将军。

在中国抗日战争期间,由陈纳德组建的“美国志愿援华航空队”与中国 jun民并肩作战,沉重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嚣张气焰,捍卫了抗日后方的制空权,并协助盟军开辟了著名的“驼峰航线”。

所以,航模不仅是航空科普教育,更应该是爱国主义教育。

与日本“零式”战斗机厮杀的P-40.

陈纳德将军

本节我们一起制作二战著名战斗机P-40像真纸模型飞机。

首先,在阅读了全部说明文字后,将飞机的各个部件全部取下来,并记住各部件的名称。

首先我们制作机身,按照机身后部的折线如下图制作,折叠后使机身形状保持不变。

机头部分上下都要折弯,注意是弯,而不是折出一条线。机翼根部如图折起,尾部粘口向内侧折好。

把机头部分上下分别按粘口位置粘牢。位置要准确,尤其是下面,粘接位置不准确可能导致机翼和机腹不能正确安装。

注意:涂胶时可以用牙签沾一滴乳胶,然后在粘口上点几个胶点,然后用牙签刮平,乳胶要尽量少,尽量均匀。

涂胶后等十几秒再粘接效果较好,粘接后用力按十几秒。

从不同的视角观察做好的机身。机身做好是直的,对称的,不扭曲。

机身粘好后,可以用合适的圆柱体辅助,把机头部分的圆弧做的规矩一些,一致一些。

楼主:
接下来做机翼部分,从机翼中间折出一个角度,大约十几度的样子。这时的角度并不是飞机的上反角,上反角的精确调整是在机翼安装完毕后才做的。

沿机翼前缘折弯机翼,形成一个带弧度的翼型。

机腹部分如图制作。

这是做好的机腹部分的上下两个视角。

机翼的安装,把做好的机翼前部插入机头下面,注意:这时不用粘胶,否则以后无法调整,而且容易粘歪。

把机腹部件插入机头下面,前后调整,使后面的粘口可以容易与机身后部粘合。注意,机腹与机翼之间也不涂胶。

把机腹后部的粘口和机身粘合,机身与机翼组装完毕。

把水平尾翼插入机身后部预留的缝中。此时也不必粘胶。

楼主:
飞机垂尾制作,把垂尾部件从中间对折,和机身的粘口翻起来。

在对折后的垂尾内侧涂胶,只在边缘部分涂胶即可,不要全部涂满,胶涂多了可能导致垂尾扭曲变形。

在垂尾的粘口处涂胶,与机身尾部粘合,要粘在机身的中心轴线处,别歪了。

座舱盖如图折好。

粘好后的座舱盖。

座舱盖与机身粘接,座舱盖内侧涂胶,粘接后,后部圆弧处与机身圆弧吻合,前面与机身上部粘合。

纸飞机基本成型啦。

楼主:
机身上部的机枪舱,按线折好,粘在机头上面。

螺旋桨整流罩的制作,把扇面状的部件卷成圆锥状,粘合。

圆锥的制作有一定技巧,用牙签通过扇形的中心,转一定角度压一下,然后再卷圆锥,或找一个角度差不多的椎体辅助制作。

卷一个与螺旋桨罩直径一样的纸卷。

把纸卷粘在机头内部,螺旋桨罩就要站在纸卷上。

螺旋桨罩如图点胶。

与机头的纸卷粘合,注意圆锥的接缝朝下,这样比较美观。

在机头下面再装一个纸卷,这样一来,机头的结构就很结实,机头也重了,如果将来飞行时头轻,可以在下面的纸卷上插曲别针,以增加机头配重。

网友:
没这材料套材想做怎么办呢

网友A:
我有这个飞机的纸模,但是不知道用什么纸打印

网友:
这个纸飞机能飞行吗?

网友:
图纸呢,给个,好打印啊

网友(2015-01-22):
引用 网友A:
我有这个飞机的纸模,但是不知道用什么纸打印

好像是用120g/每平方米到180g/每平方米的纸仅供参考
以前做过一点静态纸模型但很烂

网友:
这个飞机小学的时候做过机头加硬币配重,能飞!还做了个零战,然后和同学一人一架,在翼尖拴上线了,打线操纵空战!转眼就10年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