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接收机到底怎选?求科普。。。。。。

楼主(2014-11-06):
想再添个接收,大概了解了一下,制式之间的差异大致明白了,按我的理解,FASSTest有双向传输,FASST MULTI支持7通道以上,7CH最多只能用到7通道,S-FHSS这种大概适合超轻超小的室内机使用,
但同种还有那么多种型号,例如我现在想添个接收给固定翼用,考虑到预留通道或许以后玩仿真,打算选个MULTI的,但是同制式还有这么多型号,根本无从下手
当然我也知道一分钱一分货,贵的肯定好,但是也想知道钱到底花到哪里去了,不知道这些型号区别在哪?

后缀的SB我刚刚了解到是支持S.BUS的意思,

那FS、HS、SBE、SBW又分别是代表什么?

还有例如R6208SB,R6203SB,R6303SB这些又分别有什么不同?

求科普,非常感谢。

网友:
     话说futaba的接收怎么这么贵?

网友:
有兼容接收,一样好用

网友:
兼容的最坑爹,最好不要用,我现在有三四个日GUAN牌子的,都在家躺着呢,原因就是炸了我好几架飞机,现在不敢用了。
LZ 不要太纠结,随便买个3几百块钱的63**的就可以。其他数据没有太大的区别用起来都一样的。

网友:
照着贵的选!

网友(2014-12-24):
顶 同问  我也想加一个接收机  想弄个兼容的 因为就安装在比较廉价的飞机上  有哪位大神推荐么

网友:
七楼没错,照着贵的选准没错~其实我这也一直在用睿思凯的兼容接收,一直没啥问题啊……

网友:
一直在用trsky接收机嘛事都没有

网友:
请教T8FG除了现在知道的能用6208SB和6203SB,还有哪些接收是可以使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