排气管固定螺丝老是松动

楼主(2014-11-06):
NX4的排气管固定螺丝老是松动,对穿加螺母的位置又不足,螺丝胶在高温下也要松动,没辙了!

网友:
704密封胶伺候

网友:
去五金店买两个稍长的,回来加自锁螺帽。

网友:
同意楼上兄弟的方法。

网友A:
哈哈浣熊遇到我一样的问题了。。。。买点弹簧垫片,对面用螺帽锁紧。涂点704密封胶了再安装,可以不用排气管密封垫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浣熊遇到我一样的问题了。。。。买点弹簧垫片,对面用螺帽锁紧。涂点704密封胶了再安装,可以不用排气 ...

对面没有空间放螺母哦

网友:
怎么可能。。。。一定有的

网友:
换长螺丝上自锁螺母才行!不然早晚要掉排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