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丝不拧紧会酿大祸

楼主(2014-11-06):
今天跑出去练习,前头还飞的好好的,突然之间,就像无头苍蝇一样乱撞乱飞,停下来检查发现飞控板上端的接线板螺丝掉了一堆,进而下面飞控板有点松了,请问这种情况是不是会影响到飞控板的平稳运行?才导致飞机四处乱撞?

网友A:
其实都不建议用分线板..干扰太大

网友B:
用分线板干扰大,,,学习了

网友:
你这种非环装的可以用,尽量分开在中心板两端别挨近飞控,一直用都没事,焊接方便

网友:
怎样上图片和视频,哪位教教我。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其实都不建议用分线板..干扰太大

那种有环形铺铜的才大,也没见有人说F450或者TBS的内置分线板干扰大。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种有环形铺铜的才大,也没见有人说F450或者TBS的内置分线板干扰大。

我以前就用F450  干扰很大好伐

网友:
装了2架X8轴,一架用的接线板。

网友:
掉了这两个螺丝还不至于飞机变成苍蝇

网友:
分开布置

网友:
cc3d电调线是只能插一根吗?其他的三个电调挑掉电源线?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其实都不建议用分线板..干扰太大

不太同意,干扰何在?

网友:
直接焊死是最安全的,分线板这东西真没啥用处

网友A:
引用 网友E:
不太同意,干扰何在?

看来你是没用过MAG和飞控集成在意的飞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来你是没用过MAG和飞控集成在意的飞控

还真没?如何干扰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其实都不建议用分线板..干扰太大

有实测过么?不要听人说什么就是什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F:
有实测过么?不要听人说什么就是什么

我没实测过我会说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我没实测过我会说吗...

实验方法数据摆出来。

网友A:
引用 网友F:
实验方法数据摆出来。

你爱信不信...我也懒得说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A:
你爱信不信...我也懒得说了..

至少我用分电板没有干扰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分线板干扰大,,,学习了

分线板分的是直流电,怎么会有干扰?

网友A:
引用 网友F:
至少我用分电板没有干扰

你GPS支起来了..然后MAG和GPS在一起当然干扰不到了你把MAG当道分电版附近试试...
你以为所有飞控的MAG都是放到GPS上的

网友:
不是螺丝没上紧,是你没有加垫片!

网友F:
引用 网友A:
你GPS支起来了..然后MAG和GPS在一起当然干扰不到了你把MAG当道分电版附近试试...
你以为所有飞控的MAG都 ...

那说明内置罗盘有缺陷

网友:
分电板上分分钟有几十安电流,产生的磁场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计算过?大到吓死你!

网友:
电子干扰多种情况,分线版有被干扰的可能

网友A:
引用 网友F:
那说明内置罗盘有缺陷

你是神经病啊..罗盘本来就靠地磁感应..分线板会产生电磁场..所以会干扰罗盘..罗盘缺陷你大爷啊不懂就摆正态度问,狗  屁不懂还一个劲的叫板,忍你那么多句还你  妈来劲了...SB

网友G:
通电导线的磁力线示意图。
不知道还有谁说没干扰的?高中物理都还给老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通电导线的磁力线示意图。
不知道还有谁说没干扰的?高中物理都还给老师了?

哥啊,你这三张图让我回到高考前夕的知识水平,赞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神经病啊..罗盘本来就靠地磁感应..分线板会产生电磁场..所以会干扰罗盘..罗盘缺陷你大爷啊不懂就摆正 ...

呵呵。

网友F:
引用 网友A:
你是神经病啊..罗盘本来就靠地磁感应..分线板会产生电磁场..所以会干扰罗盘..罗盘缺陷你大爷啊不懂就摆正 ...

呵呵。丢你螺母。知道会干扰还把罗盘放里面。你丫大脑没从你娘胎里带出来吧。回去找找再出来。滚jb犊子。

网友:
引用 网友F:
呵呵。丢你螺母。知道会干扰还把罗盘放里面。你丫大脑没从你娘胎里带出来吧。回去找找再出来。滚jb犊子。 ...

你***没玩过别的就别再那井底之蛙一样叫唤...apm的带罗盘的GPS刚出多久..以前除了DJI的罗盘和GPS继承一起其他的都是在飞控上面的好吧..
狗 屁不知道 汪汪 你妈 逼啊 还腆着脸说罗盘有问题..
你怎么不说你脑子有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F:
呵呵。丢你螺母。知道会干扰还把罗盘放里面。你丫大脑没从你娘胎里带出来吧。回去找找再出来。滚jb犊子。 ...

看看你楼上的吧..好好学学物理吧...赶紧把你脑袋里的大便倒出来吧...还在装你 妈啊
人傻不可怕..你要知道学...像你这样的又傻又不学的垃圾别玩了..赶紧死去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神经病啊..罗盘本来就靠地磁感应..分线板会产生电磁场..所以会干扰罗盘..罗盘缺陷你大爷啊不懂就摆正 ...

哈哈哈

网友:
鄙视看热闹不怕事大

网友F:
引用 网友A:
看看你楼上的吧..好好学学物理吧...赶紧把你脑袋里的大便倒出来吧...还在装你 妈啊
人傻不可怕..你要知 ...

死搬教条。那是长直导线。分点板导线长了?直了?你懂个屁,装B玩意

网友A:
引用 网友F:
死搬教条。那是长直导线。分点板导线长了?直了?你懂个屁,装B玩意

你个 ** 把罗盘 弄到 分电版附近看看..随便弄一下就知道答案的..看看到时候谁是 那个  傻  逼

网友F:
引用 网友A:
你个 ** 把罗盘 弄到 分电版附近看看..随便弄一下就知道答案的..看看到时候谁是 那个  傻  逼

你知道有干扰还把罗盘放分电板边上你是不是脑子坏了?

网友H:
封贴吧,都是模友,就不要对骂了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F:
你知道有干扰还把罗盘放分电板边上你是不是脑子坏了?

你不是说分电版没干扰吗...*** 罗盘就在飞控扳上..飞控能装哪装你丫屁 眼儿里啊  不讲理见过..还没见过你这么不讲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不是说分电版没干扰吗...*** 罗盘就在飞控扳上..飞控能装哪装你丫屁 眼儿里啊  不讲理见过..还没见过你 ...

我说没干扰你非要说干扰。懒得和你争。对你这种人没什么好说的。出口成脏。玩个模型还玩出优越感了。人渣

网友F:
引用 网友H:
封贴吧,都是模友,就不要对骂了吧。

看看是谁先骂起来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F:
看看是谁先骂起来的。

你怎么不瞧瞧你自己说话的那态度

网友F:
引用 网友A:
你怎么不瞧瞧你自己说话的那态度

谁先开骂的。你有脸说我?还不能反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不是说分电版没干扰吗...*** 罗盘就在飞控扳上..飞控能装哪装你丫屁 眼儿里啊  不讲理见过..还没见过你 ...

哥们  我这点小问题,不值得你们魔友争吵滴

楼主:
引用 网友F:
谁先开骂的。你有脸说我?还不能反骂了?

没想到给你们带来这么大麻烦,罪过罪过

网友A:
引用 网友F:
谁先开骂的。你有脸说我?还不能反骂了?

就受不了 不懂装懂 还自视甚高的 ..骂你都是轻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就受不了 不懂装懂 还自视甚高的 ..骂你都是轻的

煞笔。滚一边去。真烦。狗一样。

网友A:
引用 网友F:
煞笔。滚一边去。真烦。狗一样。

你别说狗了..连狗屎都不如..赶紧死去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别说狗了..连狗屎都不如..赶紧死去吧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