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有襟翼的飞机,大家都是用什么通道控制的??

楼主(2014-11-06):
如果有襟翼的飞机,大家都是用什么通道控制的??
用旋钮?还是用拨动开关?
是慢慢打开的?还是一下子打开的?

网友:
三段式开关控制

网友A:
襟翼的开关有多种方式。可以用开关。旋钮。油门。我是用开关和油门控制。开关控制可以设置成空气刹车,就是福翼向下襟翼向上,一开就全打开降落时用。襟翼设置有很多用途一会说不清。。。。。。。多看控的说明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襟翼的开关有多种方式。可以用开关。旋钮。油门。我是用开关和油门控制。开关控制可以设置成空气刹车,就是 ...

全部打开以后降落不是不能微调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全部打开以后降落不是不能微调了

襟翼打开同样是可以控制飞机的。只不过要看你是怎么设置的襟翼,传统设置襟翼向下时还要设置升降舵补偿。需要注意襟翼打开容易失速。建议熟悉自己JJ后在考虑设置襟翼。襟翼设置后要要调整各个舵面。调整舵面需要试飞来看怎么调整。所以在不熟悉飞机时不要去考虑设置襟翼。应为要频繁的起降。

网友:
三档开光  方便 够用

网友:
以下内容转自6楼老金的链接,方便日后查看。

航模上的襟翼是指机翼左右靠近根部的可控动作面(上图中有黑带的动作面)。正常飞行时襟翼延续机翼上弦,与机翼无夹角;动作时,襟翼向下与机翼呈负夹角。
航模上的襟翼作用是提高升力,降低速度,可以缩短飞机起飞和降落的距离。
稍微好一点的控上都会有专门的襟翼设置菜单,里面通常允许你设置三个襟翼位置:无襟翼(无夹角),半襟翼(用于起飞),全襟翼(降落)。具体半襟翼全襟翼开多少看你的飞机了,一般二战机可以设置半机翼20-25度全襟翼40-45度。
控上的襟翼设置菜单还有一个关键的设置项就是襟翼对水平尾翼的混控,通常襟翼打开时飞机会抬头,水平尾翼混控可以有效补偿,初始值可以选半襟翼5%全襟翼10%,具体数值需要在高空试飞摸索。

当然如果你用的是dx系列的遥控器,不要忘了打开襟翼延迟(慢放)设置成2秒左右的,这样襟翼打开时会非常柔和,一点不会对飞行姿态造成影响。
下图是Spektrum DX9的襟翼设置菜单
如何正确设置航模襟翼
另外如前所述,襟翼一般靠近翼根,用单个舵机就可以控制。对于靠近翼根安装的副翼,如果是双舵机双通道控制的,也可设置通过控设置使副翼兼做襟翼功能,但是对靠近翼尖安装的副翼,襟翼功能必须由单独的襟翼完成。至于襟翼副翼之间的混控,如果需要的话,一般在控的翼型菜单里设置。

网友:
很久以前就尝试过襟翼了。那时候还是用的T6A,襟翼用第五通道控制,旋钮调节副翼上翘来模拟蝴蝶刹。手忙脚乱.....后来换了10C,可以通过联动来控制了,襟翼三段开关,打下的同时升降舵自动补偿。缺点是需要在天上反复测试才能得到一个好的升降补偿数值。现在的飞控时代其实就简单多了。比如比较廉价的U1等,只需要直接设置好襟翼三段开关,飞控会自动给予升降舵补偿。完全不用调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