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模拟器悬停练到什么程度,才好上真机呢?

楼主(2014-11-06):
我先在一直在练模拟器,悬停需要练到什么程度,才能上真机啊。
我的机机已经装好很长时间了,一直在家里练模拟器。

网友:
对尾能控制住,不乱飘

网友:
模拟器很重要,但是和真机还是有区别,手感和心理因素。

网友:
我还没模拟,但已经上真机了。

网友:
装好了,你调试过机机没有,调试是很重要的部份。

网友:
AB点往返定点降落

网友:
还有重要的一点,在模拟器里从小到大各款机都要控制得住,适应各种不同手感,只练一款机的话到时突然改真机时手感不同很容易慌乱导致炸鸡……

网友:
不管飞机啥姿态都能在炸之前揪到对尾悬停就可以了

网友:
能把到处跑的飞机飞回来,降落OK。

网友:
今天初练,一旦飘出去,就拉不回来了。

网友:
楼主你至少要练习到定点自旋翻,刷锅,飓风,立钟摆,侧钟摆,都熟练掌握后,然后在上真机啊,切记,切记

网友:
练到手指不用经过大脑考虑自己会随着飞机的姿态做出反应就可以了,也就是练条件反射。

网友:
模拟器里别调无风,然后不管怎么吹都能把机子控制回来,并能平稳降落就行了

网友:
我是練到 用亞拓250, 物理反應設定125% 最***度,細風 能定点自旋翻,刷锅,飓风,立钟摆. 正飛向前後飛在2支旗(phoenix sim)打八字,反轉飛向前後飛在2支旗打八字. 才敢上真機飛行.

网友:
一个月成果

网友:
天人合一!

网友:
楼主能教我设置下遥控器么

网友A:
真机只飞模拟器练过的动作就行了,也就是说最好不要用真机飞没练过模拟器的动作~